制作特种无人舰载机需要朋友们提供现成滑机商品信息

楼主(2013-05-11):
设计了一架未来长航程特种无人机舰载机,现准备将其制作出来,准备采用玻璃钢机身与EPO机翼材料组合方式形成,这个EPO材料也不好买到,还听朋友们说这种材料刀都削不动,也不好打磨,干脆另想办法!长航程顾名思义就是与滑机差不多,用现成的滑机机翼岂不省事还效果好?因此这几天上网淘宝,想找到一架合适的滑机,看到不少滑机商品,上面介绍非常详细,可惜的是缺乏本人需要的数据,例外翼根弦长,机翼百度,例如翼展在1.5米的滑机这个弦长是多少,总是得不到数据,干脆贴到这里,请朋友们帮忙,不知道是否能如愿以偿?这架特种无人舰载机的翼展在1.8米左右,机长0.85.飞行重量打算控制在800克以下。

现在的滑机商品几乎是千篇一律,机翼都是优美曲线,可这种线条反映到特种无人舰载机上几乎是不类不伦,最好是象地球鹰那样的大展弦机翼,机翼边缘直线硬气,看上去更威武,那么有木有这类商品机销售?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其中有无购买过机翼的情况发生?只需要机翼和尾翼,其他的是自己制作,光是购买机翼会不会有商家愿意作这笔买卖?一次就得买三副机翼,其实在效果上也不次于购买一架单机吧?

网友A:
哥们舰载机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翼展不能太大,你这个很明显太长了。而且翅膀强度不足,不能上舰…建议做飞翼,类似X47的那种,那种升力大,省电,还不慢。有个老鸟的凤凰飞出了200+!螺旋桨喔!

网友B:
呵呵,要上舰,如何解决大迎角着舰螺旋桨蹭甲板的风险,以及着舰勾勾住阻拦索以后引起阻拦索晃动与螺旋桨存在潜在干涉风险的问题?另外,这么大的展弦比,用弹射出去?估计离舰的时候,翼展要剩下一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要上舰,如何解决大迎角着舰螺旋桨蹭甲板的风险,以及着舰勾勾住阻拦索以后引起阻拦索晃动与螺旋桨存 ...

考虑的很周到!确实是要考虑到干涉,如果不是为了这一点,长航时最好采用一台发动机,安装在中间,采用双尾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舰载机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翼展不能太大,你这个很明显太长了。而且翅膀强度不足,不能上舰…建议做 ...

是小尺寸的无人机,强调长航时也是针对小型机而言,现在的小无人机飞的时间也太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哥们舰载机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翼展不能太大,你这个很明显太长了。而且翅膀强度不足,不能上舰…建议做 ...

200+?求连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00+?求连接

是涵道,今天看了。在三国,链接没收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涵道,今天看了。在三国,链接没收藏

我还以为是螺旋桨 吓死我鸟  三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是螺旋桨 吓死我鸟  三国?

mx3g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mx3g字数

哦哦  知道了  去看看  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