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黄灯连续闪烁的问题,大江技术来。

楼主(2013-05-11):
我新买的naza,升级了最新固件,但是上电后黄灯连续闪烁,接收机灯正常,接个舵机也正常,断电重接7,8次后才能正常,马上换电池ok,过10分钟的话又不行了,还带重复上电,怕怕不敢上摄像机飞,希望知道真相。。。。。

网友A:
您好! 请断电10分钟,冷启动,直接进入高级校准!

网友:
我昨天升级也遇到这个情况,搞来搞去都不行,后来做了两件事
1、按楼上说的断电,然后用充满电的电池冷启动,高级校准
2、校准摇杆,然后所有杆位都在中位,包括油门。

断电后通电,再没看到四下预热黄灯
以上纯属个人经验,可以从头包括GPS等都校准一遍,然后冷启动。

网友:
我好担心,升级后会打破我的不炸神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请断电10分钟,冷启动,直接进入高级校准!

正解,,,同样的情况我碰到过,高级校准后恢复正常,目前数十个起落,未发现任何异常。

不过,切记,,,一定要断电至少10分钟以上,冷态进行高级校准很重要。

网友B: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但是  依照上述方式做完以後  指示灯的亮法变成 红色跟黄色轮流闪   另外  智能ioc那边  出现问题   只有刚上电的时候可以勾取  然後过一秒  就会失效变成灰色(在遥控器设置校正那边看  x2通道的动作是正常的)  求解??  感恩!!!
ps.我是naza m  升级v2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但是  依照上述方式做完以後  指示灯的亮法变成 红色跟黄色轮流闪   另外  智能ioc那边  ...

找到闪灯问题了  重新作指南针校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