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上电后黄灯一直闪烁问题。

楼主(2013-05-11):
我新买的naza,升级了最新固件,但是上电后黄灯连续闪烁,接收机灯正常,接个舵机也正常,断电重接7,8次后才能正常,马上换电池ok,过10分钟的话又不行了,还带重复上电,怕怕不敢上摄像机飞,希望知道真相。。。。。

网友A:
您好! 请断电10分钟,冷启动,直接进入高级校准!

楼主:
是接电脑,然后进入高级校准做imu的校准吗?我升级完固件后做过一次了,还需要再做一次吗?谢谢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gps飞行中,一般是绿灯慢闪,偶尔会绿灯快速闪烁和红灯慢闪,分别代表什么意思,说明书上没有查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 请断电10分钟,冷启动,直接进入高级校准!

请断电10分钟,冷启动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gps飞行中,一般是绿灯慢闪,偶尔会绿灯快速闪烁和红灯慢闪,分别代表什么意思,说明书上没 ...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全绿灯状态下起飞,不一会儿就会变成绿灯两闪红灯一闪,这就说明GPS信号不好,这种状态下会进入自稳模式,如果还以为是GPS模式会很容易炸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全绿灯状态下起飞,不一会儿就会变成绿灯两闪红灯一闪,这就说明GPS信号不好,这种状态 ...

为什么升级以后问题还是这么多,今天下午想升级,但是一看,还是算了吧。等等看什么情况。GPS自动到自稳模式下,很蛋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断电10分钟,冷启动是什么意思?

同问,请大疆技术解释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