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02s的舵机拆过后通电马达一直转

楼主(2013-05-11):
舵机的时候用力过猛,结果全散了。装回去发现舵机马达一直转是什么问题?

楼主:
用力过猛,结果把底盖给掰开,然后齿轮散了一地。电机也掉出来了。装回去(齿轮没装)发现一通电电机一直转个不停。

网友A:
正常现象,把齿轮装回即可,另外调电位器到某点,电机可以停。

网友:
楼上正解齿轮好像是5个别少了

网友:
齿轮一个不能少!最后一个直插电位器,电位器作用定位反馈

楼主:
另外一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象,把齿轮装回即可,另外调电位器到某点,电机可以停。

你的意思是电机转动,通过减速齿轮转动电位器,然后电位器就让电机停下来?

网友:
正确,这就是所谓的比例遥控舵机。根据脉冲宽度确定舵机角度。把发射机接收机连好,摇杆中立,调舵机电位器使电机停转,这是中点,断电装好齿轮,摇臂的齿轮要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