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3-05-11):
大概半年之前,看到论坛某位大神自制无刷转换器并且成功了,过程我已经看过了,但是有些不是很懂,希望有人能帮忙解答。
sop8 转 dip8 PCB板 * 1
ATtiny13 * 1
C1 104(0.1uf) * 1
这3个电子元件是干嘛用的? 作用是什么?
另外附图,也希望有高手能帮忙解答,最近在做关于无刷转换器的论文,拜谢了!
希望有人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sop8 转 dip8 PCB板 * 1    8针 SOP 封装(贴片)转 DIP 封装(插针)
ATtiny13 * 1   8 bit  Microcontroller 看这里 http://www.atmel.com/Images/doc2535.pdf
C1 104(0.1uf) * 1 电容啊。。放那里还能干吗。 稳压 滤波。。。

郁闷 你学的是电子么、、、

网友:
ATtiny13 * 1 至于这个做么的。。。。你要是不知道。。。就不用写这个论文了。。。因为 程序都写在里边呢。。。看外表。。。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干嘛的。。。但应该是 产生PWM 信号 通过 Mosfet 控制 无刷电机的。

网友:
看不懂额 太难了真该好好念书

网友:
这个实在有点简单,即使不知道可以百度呀,ATtiny绝对可以查到的(avr单片机),三楼说的对

网友:
ATtiny13 * 1 :AVR的8位单片机,将输入的有刷PWM驱动信号转换成无刷电调能识别的PWM信号。

网友:
成本不超过5元~但是这个转换器曲线只是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