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电池高手多,请教个和模型无关的问题

楼主(2013-05-11):
家里有辆电动自行车,铅酸的,36v 12Ah,想改锂电。原来的充电器还能否用?我网上学习了一下,36v Pb改锂电,就是电池改成12s LiFe或者10s LiPo,原车调速器电机都不用动。锂电池的过充、过放、平衡,这个和我们玩航模不一样,我们玩航模用充电器来保证锂电池的不过充以及平衡,用报警器或者电调来防止过放。电动车,是用块保护电路板来解决过充、过放和平衡。目前tb上多数销售的锂电池,c数不大,大多用小功率保护板,配2A的充电器。我愿车Pb的充电器,有1.8A,是否能继续用?

网友A:
1:可以使用12S LIFE 或者10S LIPO ,工作电压一致。
2:保护板能保护过冲过放,但是解决不了平衡问题,所以购买电池组时,尽量选质量好的电芯。
3:原车PB 充电器,能用,但是不建议用,因为PB 和LI 电池,充电模式不同。尽量选择LI 电池专用充电器

网友B:
如果你有PL8,你的人生是美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使用12S LIFE 或者10S LIPO ,工作电压一致。
2:保护板能保护过冲过放,但是解决不了平衡问题,所以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有PL8,你的人生是美满的。

PL8是好,就是太贵了,价钱可以买10个b6不止了。我飞四轴的时候,3s 5Ah Lipo,用b6一个小时左右充满,已经满足了。对于电动自行车,本身需要的放电c数就不大,所以市面上能高c数充电的电池也不多。

如果想要1个小时内充好36v 12Ah,电动自行车好像做法不同,平衡和过充保护是靠保护板的。再说总要加保护板来防过放,还能防过热和短路,这个比航模用报警器要正规和可靠的多。自行车不像航模会用好多块电池,买一块保护板就够了。网上有单独的大电流保护板卖,有平衡功能,再弄个36v 12A的充电器,保护板和充电器目前都在50-250元。

楼主:
刚才继续在网上看资料,有个发现。我们航模电池,拿一块电池3s 5Ah lipo为例,要获得1个小时充满的能力,大概需要投入200-250元在充电器上。三块这样的电池要1小时充好就需要600-700元。

tb上10s lipo保护板,有平衡能力,大电流的,100元左右,10s 10A充电器,250元左右。这样的话,充三块3s 5Ah lipo,只需要投入350元左右。而且充电电流能达到10A,也就是30分钟左右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