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0620进家记

楼主(2013-05-11):
2012年底去本地一个机床市场闲逛,偶遇CM0620。贴着封存设备的标签,和一批大型机器放在一起,看一下铭牌,居然是84年出厂的,和我年龄一样大,快30年了除了外观上有些旧外,几乎没多少使用痕迹。当时看到的样子

年底事情较多,纠结了好一阵还是暂时放放了。春节过后找了个双休日,果断拉回来了。机器主马达和水泵都是三相电的,买回来在改。
到家拆开的样子

原来是用三相电的,现在改用两相电,变频控制,把电控箱里没用的都拆掉了,自动走刀,急停连锁电磁刹车等功能保留。找到个欧姆龙的裸体变频器,面板开关修好后正好用在水泵上面,还可以调节水流。测试时凌乱的接线

改好后在机器原面板上增加了两个调速电位器(主轴和水泵各一个),主轴正反转旋钮,水泵启动按钮。
改好后的样子

网友A:
多少钱?机器不错

网友B:
好床,稍微短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机器不错

不谈钱,谈钱伤感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床,稍微短了点。

就是为了自己DIY时方便点,也不搞生产,做做小零件也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为了自己DIY时方便点,也不搞生产,做做小零件也够用了

小零件也有长的,这车装上钻夹头和钻头后最大可车工件估计只有350mm左右。
等需要用到就知道了,我原来的车床也是只有350mm,偶尔会头痛一下。
不用尾顶先车根100mm长30mm直径钢棒试试看,看看导轨有无磨损是关键。

楼主:
嗯,导轨倒没去担心啥,上面出厂的花纹都在。这个小床的导轨硬度很高,用锉刀试了下打滑,看来那个年代的产品还是舍得花功夫去做的。当然也可能我买的锉刀质量比较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导轨倒没去担心啥,上面出厂的花纹都在。这个小床的导轨硬度很高,用锉刀试了下打滑,看来那个年代的产 ...

如果卡盘下方的铲花还在那说明确实磨损不多,仅尾段有花纹就头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导轨倒没去担心啥,上面出厂的花纹都在。这个小床的导轨硬度很高,用锉刀试了下打滑,看来那个年代的产 ...

看看机器背面,右边(从后面看是左边)有个小门,打开小门看看还有没有夹头、挂轮、尾顶、跟刀架等附件。这个是我的CM0620后面的附件箱。

网友:
这个机器不错,就是短了点。我也有一台,车丝不方便只能换挂轮。

网友:
刚看了楼主的其它帖子,这么新净的机器,如果是8000元拿下,楼主真是拣到宝了。

网友:
我刚入模时去选床也看好这床  在当时估计6千就能拿下  可惜家里地方太小 又住楼 最后放弃了  选了0618

网友:
看到这堆挂轮,车螺纹就头大了,不过自己玩的就没所谓了

网友D:
这机相当不错,在国产非数控车床中,这是最好的了,是名副其实的工业仪表车床,导轨的设计刚性非常好,尾座还有刻度窗口,刀架也很特别,完全是仿的瑞典的肖柏林做的,其它细节方面也非常精细,值得拥有,入模也快4年了,总算得出一个真理,不管是买铣床还是买车床,只要买工业级的,肯定没问题,象BF20、25、西马特、真牛等这只能算玩具机器。

网友:
花了多少大洋 透露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相当不错,在国产非数控车床中,这是最好的了,是名副其实的工业仪表车床,导轨的设计刚性非常好,尾座 ...

买回来还没车过螺纹吧,车几次再来发表用后感。
工厂车几千个件换一次挂轮,家用的话可能车一个件就要换几次挂轮。那罪我可是受够了

网友:
"快30年了除了外观上有些旧外,几乎没多少使用痕迹。"

百样机器,百样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机器背面,右边(从后面看是左边)有个小门,打开小门看看还有没有夹头、挂轮、尾顶、跟刀架等附件。 ...

我也是看了您那帖子的介绍才了解这个小床的。附件都在后面的小门里面的,挂轮齐全,上面油都硬了。少了一个弹簧夹头和一个顶尖,还好都是不怎么用的东西。
小门里面还有一个带燕尾结构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附件,做工精致,哪天我拍个照片上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看了您那帖子的介绍才了解这个小床的。附件都在后面的小门里面的,挂轮齐全,上面油都硬了。少了一 ...

那是一个跟刀架,很精致的说。

网友:
好像要啊,我现在有地方了,又没好机子了

网友:
这个机器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一个跟刀架,很精致的说。

你的CM0620标准的用多大的车刀刀杆?

网友:
好大的床,好短的行程

网友(2013-06-13):
曾经碰到一台陈色比这个还新的,要价8K,带两个刀架的,但没有卡盘的,结果没要!

网友:
很重,楼房无奈

网友(2015-03-16):
看了此帖,也入一台。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