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送了个1.4米的掠食者机翼,该做个什么样的机身来搭配,能做前拉机吗

楼主(2013-05-11):
如图,朋友送的掠食者的机翼,机翼面积是22.8平方分米,,,我能否直接用微风的机身呢,把机身是否应该加长,尾翼尾垂面积是否应该加大,直接用前拉可以吗 ,

网友A:
应该可以,有副翼吗?如果没有要加上反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有副翼吗?如果没有要加上反角。

有副翼的 也有上反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不错

这不是 朋友送的机翼给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副翼的 也有上反角

如果没有副翼上反角还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副翼上反角还要大。

有副翼的 ,图片里看不出来,因为这飞机本来是后推的,不知道改连拉怎么样,要用多少kv电机比较好呢,大kv小蒋呢还是小kv大奖

网友:
翼展更大了,最好尾翼再大点

网友C:
机翼出吗?

网友:
固定翼不懂 帮顶

网友:
挺帅气的,,,顶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副翼的 ,图片里看不出来,因为这飞机本来是后推的,不知道改连拉怎么样,要用多少kv电机比较好呢,大k ...

这么大的JJ(肯定比楼主的大)当然用低kv大桨咯!用了以后腰不酸了腿不疼了吃嘛嘛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翼出吗?

不出哦,朋友送的,果断要好好珍惜的挖

网友D:
楼主从朋友那里搞得机翼,能不能告诉一下,你的这位朋友是购买来的机翼还是机炸了剩余的机翼?本贴正准备找买几副这样的机翼!这是EPOr材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从朋友那里搞得机翼,能不能告诉一下,你的这位朋友是购买来的机翼还是机炸了剩余的机翼?本贴正准备找 ...

是他的机身坏啦,机翼就送俺啦,这个是轻木的机翼,不是epo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