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哦!我的第一次射~~~~桨了

楼主(2013-05-11):
图上的有点晚,五一时的照片,终于见到传说中的射桨了.用的是某品牌20块钱的玻纤桨,这个牌子用了快两年了,一只以为还不错,谁知道......,当时飞着飞着就听到砰的一声,两片桨同时飞出去了,找到一只,另一只已经不知道飞哪去了.
幸亏这次飞的离自己比较远,而且只是距离地面1米悬停,损失不大.人没事,机只是小损失.
回想当时情景,真TMD壮观啊.

桨根部完全断裂

尾管弯了,主轴横轴尾轴都得换,小齿盘竟然碎了,这个比较不解.

网友A:
两桨同时射,楼主好猛,是不是桨的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桨同时射,楼主好猛,是不是桨的质量问题

貌似同时射的概率确实很低,估计是桨质量有点问题.

网友B:
什么牌子的玻纤浆

网友:
上周六我也第一次射桨,因为之前大桨扫过一次地,心想小鸡无所谓没在意继续飞,结果250的横轴断了,"呋"一声两桨夹齐射,除了横轴挂了,一边大桨和桨夹没找到之外无其他损失

网友:
毛线 什么情况哟?

网友:
射桨一般都是同时飞两根的

网友:
这个牌子的我也用过  重心差别好大…

网友C:
人安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安全就好。

对呀对呀,人没事就好。幸亏没在身边悬停

网友D:
我见过450的大桨射出后打在人的腿上,当时那个人距直机约3-4米的样子,那个人只说了一句“挺痛啊”,把桨拾起来交给直机操作者。

网友D:
顺便问一下楼主,ZYX-S版锁尾如何?该机飞了多长时间了?有没有换过尾舵机?我的ZYXS尾舵机小幅振荡不止(尾桨看不出振摆能听到尾舵机的吱吱声),将尾感度调到最低(20)也止不住。己坏掉一个舵机了,换上一个新舵机故障依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450的大桨射出后打在人的腿上,当时那个人距直机约3-4米的样子,那个人只说了一句“挺痛啊”,把桨拾 ...

还好没射在JJ上…大腿肉多啊!

网友:
射射更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好没射在JJ上…大腿肉多啊!

同感同感,哪受伤也不能让JJ受伤

网友F:
是不是你的飞机以前炸过大桨有裂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便问一下楼主,ZYX-S版锁尾如何?该机飞了多长时间了?有没有换过尾舵机?我的ZYXS尾舵机小幅振荡不止(尾 ...

我的小姨子S版已经用了一年多了,没有金鱼尾,飞一些快速的航线自旋什么的,锁尾基本满意。尾舵机就是用的飞越的那个9257,去年3月左右换的。之前有一个坏了,但不是这个陀螺,也是金鱼尾,后来发现是单向打滑造成尾部动力不稳形成的金鱼。金鱼尾很废舵机的,基本用不了多久就会报废了。

要不你从机械、排震等方面再仔细检查一下,陀螺不要用扎带固定。两块胶中间夹块一元钱硬币固定陀螺减震比较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你的飞机以前炸过大桨有裂痕啊

也说不准,调机的时候开始感度有点大,机身剧烈摆动扫了一下地。说不定就有暗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450的大桨射出后打在人的腿上,当时那个人距直机约3-4米的样子,那个人只说了一句“挺痛啊”,把桨拾 ...

只要不打脸和鸡鸡,哪里我都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玻纤浆

说是天资的,不过跟我原来用的那种涂装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买的不是正品

网友:
幸亏离得远人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小姨子S版已经用了一年多了,没有金鱼尾,飞一些快速的航线自旋什么的,锁尾基本满意。尾舵机就是用的 ...

我的小姨子下面昨天也加了一个无磁性金属片,厚约2mm,约20*20的样子。昨天试了2块电池,第一块开始抖后来不抖了。第二块电池一直抖,后来回去调了感度,因下雨还没有试飞,不知道情况能否有所改善。

谢谢你的技术支持!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只要不打脸和鸡鸡,哪里我都能接受

太霸气了,是暗示菊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好没射在JJ上…大腿肉多啊!

450射桨威力不大,加之大桨体积大重量轻,飞起来发飘,所以威力小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要不打脸和鸡鸡,哪里我都能接受

所以,飞直机要求带安全帽了,防止打到重要部位,对了,还要加一个护裆。

网友:
真危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霸气了,是暗示菊花吗?

额。。。被发现了

网友:
要是插在肚子里就完蛋了………

网友H:
LZ 请教个新手问题哈~    请问怎么理解小姨子的修正方向???我现在怎么调修正方向,都感觉飞机要乱晃,甚至侧翻似的。 已经排除双桨、震动等问题了~

网友:
质量好的木桨比一般的玻桨实用,射大桨还不算过瘾,射次尾桨你就知道什么叫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 请教个新手问题哈~    请问怎么理解小姨子的修正方向???我现在怎么调修正方向,都感觉飞机要乱晃 ...

修正方向很简单,把飞机拿手里,飞机向前倾十字盘向后倾的话俯仰修正就是正确的,同理飞机向左,十字盘向右倾的话侧移也是正确的。飞机飞起来晃是因为俯仰和横滚的感度高了,我的飞机感度降低到15以下才能正常飞,按照默认的是无法飞的。

网友:
我也射过一次 用的是飞越48的那种桨。 两个桨在落地的一瞬间砰的一声同时射了。我感觉不是桨的质量问题,共振引起的。

网友I:
还有可能就是桨根和桨夹间太紧了,我桨射了留两个桨根在里面弄了半天才出来。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不打脸和鸡鸡,哪里我都能接受

菊花,插进去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所以,飞直机要求带安全帽了,防止打到重要部位,对了,还要加一个护裆。

M伯回答好精辟,M伯在三国都不咋回我贴啊  我是MY—Hero

网友:
人没事儿就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修正方向很简单,把飞机拿手里,飞机向前倾十字盘向后倾的话俯仰修正就是正确的,同理飞机向左,十字盘向 ...

好的。  那是否滚转,俯仰的感度都需要调低??  另外敏捷性呢,需要调到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的。  那是否滚转,俯仰的感度都需要调低??  另外敏捷性呢,需要调到多少合适?

都要降低,敏捷性根据你自己爱好,高了反应太快发贼,低了太肉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要降低,敏捷性根据你自己爱好,高了反应太快发贼,低了太肉

好~ 懂了~ 真心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可能就是桨根和桨夹间太紧了,我桨射了留两个桨根在里面弄了半天才出来。

这个问题还真没注意,貌似我调机的时候确实把桨上紧了,记不起来在飞的是否有没有松开

网友:
人没事就万幸

网友:
射桨很恐怖 啊,最怕射到人了,我500也是楼主那样的桨

网友:
引用 网友J:
M伯回答好精辟,M伯在三国都不咋回我贴啊  我是MY—Hero

有这回事?一般情况下我是愿意回贴的,我回三国搜一搜你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