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豹2改恒龙电路

楼主(2013-05-12):
原来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又出新问题了呢。
一位坛友给的线路图,借用一下!
按照线路图接好BB波箱的电机(1——8针中的打炮功能4,5针),电机上面的蓝白两条线(图中红圈所示,不知道是不是所谓的触发开关)按照一位坛友的指导接在散光炮4,5针位置,接通电源后,打开BB开关,将恒龙遥控左边的摇杆往上推,会出现两次打炮音效以及后坐力效果,刚开始往上推时发生一次,然后BB电机开始运转打出BB蛋后又一次音效和后坐力,这是个什么个情况?

网友:
电流不够?好像只能这么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有出现你说的情况

你好,看了下你的帖子,你这是用的恒龙哪款车型的电子设备,我用的是坛友的恒龙99式的设备。

网友A:
我的没有出现你说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谁知道。一个个查呗。很有可能是正负极的问题

哦 BB波箱的正负极没问题 另外蓝白两条线链接的电机的正负极调换过 貌似都一样呢

网友B:
这个谁知道。一个个查呗。很有可能是正负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波箱我拆过。反正里面是两个普通130电机,每个电机引了两条线,你的那个问题好像不是这里

哦 那应该在那里呢 请指教一下

网友B:
那个波箱我拆过。反正里面是两个普通130电机,每个电机引了两条线,你的那个问题好像不是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都没看到你的图片呢?

我手头暂时没相机,没拍改造过程,目前又遇到问题了呢。上面的那个图片还是用电脑摄像头拍的呢,不是很清楚。

网友C:
我怎么都没看到你的图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图放大点嘛

额 最大啦 我那个图是用电脑摄像头拍的 手头没有相机

网友B:
你那图放大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