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使用DUPU5200电池25C,只练习悬停可以吗?

楼主(2013-05-12):
RT,真心不懂放电率,目前技术刚到三面求教!感谢。

网友:
我是老款550
用微鼓的XX电池悬停无压力。
550 6S低电压电流偏大。
暴力飞行建议用40C以上的。

网友A:
新手还是450吧!550对新生真的是杀 人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还是450吧!550对新生真的是杀 人利器!

目前450已经飞到三面了,按耐不住大机的诱惑上了YT550。只飞悬停!

网友:
5.2A X 25C = 130A ,最大电流130A放电,550应该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