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台磨刀机,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3-05-12):
主要是在楼上用,震动和噪音一定不能够太大,不知道如何选择电机合适呢?

现在脑子里面有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电机和装砂轮的无动力主轴用皮带连接传递动力

第二个方案是砂轮直接装在电机轴上面

不知道哪个方案好呢??

哪一种电机比较安静呢???

谢谢大家提的意见!!

网友:
三相异步电机 无动力主轴

楼主:
听说用跑步机的直流马达声音很小

网友A:
磨刀機的噪音來自兩大部份
第一是馬達
直連的一定比無動力安靜(同一顆馬逹而言)
因為多了個香壚就會多隻鬼

第二個是研磨時的聲音
轉速沒配合好
震刀就會吵
砂輪磨損也快

綜合以上兩點
請先考慮你的砂輪大小
然後算出額定轉速
再看你的馬達轉速是否適合
如果ok就直接上
如果不ok的話
請用無動力主軸變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刀機的噪音來自兩大部份
第一是馬達
直連的一定比無動力安靜(同一顆馬逹而言)

多谢委员长提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