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XA650四轴最近连续两次莫名其妙的自翻炸鸡,求分析或给出排查方法

楼主(2013-05-12):
Naza XA650四轴最近连续两次莫名其妙的自翻炸鸡,求分析或给出排查方法
电机电调连线全是焊接,炸鸡后仔细检查了每处连线都正常。不应该是接触不良。那会是啥问题呢?
如何排查呢?
之前起飞航拍了无数个起落从未出现过任何问题
下面是两次炸鸡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呢?

刚上传youku 审核中,几分钟后我将补上链接

网友:
第一次炸,我在现场。。。真是炸得冤枉。
~~ 我飞的就是LZ镜头中拍到的BD-5E。

网友B:
三个分析,,,
第一,查一下你的飞控,安装是不是松了。
第二,电池质量问题 供不上电。
第三,你的电调有问题。

看视频分析,就这三个可能。
楼下有经验的再跟上。
我上次炸机,就是电池有一下供不上电,就炸了。

网友:
我原来也是因为电压供不上电,怎么查也查不出来,后来发现了!换一个新电池啥事都没有了!突然供不上电,直接掉电压或接触摸不浪等各种原因,就炸了!怀疑是电池当中有一块接触摸不浪造成电压不足!

网友:
我只有前后左右猛摇摆然后降低油门 翻过

网友:
旧电池经常炸机  换新电    这种机最好都用新电

楼主:
4块9成新富力电,并且是Xt60的插头,比T插牢固。
但是两次炸鸡都是同一快电池,我准备先用其他三块频繁的飞飞看看还炸不炸

网友C:
我遇到突然抽风问题,
就是空中突然一个电机高速, 又平衡了。 没炸,单电缆全部焊死的,没香蕉头。焊接的时候特意加足了焊锡,保证不会松掉。。      电池八新,动力充足,新的固件。电机电调线路长短一样,温度一样,中特为20a配合4006电机,全结构不松动。
每次起飞,~我都会检查看看。  就是突然一抽子,搞的我心里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突然抽风问题,
就是空中突然一个电机高速, 又平衡了。 没炸,单电缆全部焊死的,没香蕉头。焊接的 ...

是啊,现在搞得都不敢经过人头顶飞了,自己炸了就炸了,突然炸人头上很怕怕

网友D:
炸到人就大了,一定要小心啊

网友:
两次都是一个电机停转吗?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我和楼主一个情况,更换了电调问题解决。

网友:
我感觉升级后大桨不稳,所以昨天把桨换小了

网友:
貌似翻炸的都是盘式电机啊,一定要把问题原因找出来啊,不然大家都有阴影了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第一次没落河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炸到人就大了,一定要小心啊

炸到猫狗都不是小事呀!

网友:
你好,  请将你的QQ  PM 给我,将与你分析原因。

网友:
前一阵子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都没有翻机的情况发生,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翻机很频繁,有些是分析不出原因,有些是新固件问题,谁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一个一个排除,换电调,换电机,换电池,如果短时间不翻,就能证明永远不翻吗?哪个翻机的也不是天天翻,我看描述的都是之前很多起落一切正常,突然就莫名其妙的翻,做恶梦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个分析,,,
第一,查一下你的飞控,安装是不是松了。
第二,电池质量问题 供不上电。

楼主,电池还有供不上电的情况?我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