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办法将单项220伏变换成3相220伏吗?谢谢

楼主(2013-05-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有,就是重新绕电机

网友:
是变电还是变电机或者是变。。。。。。。。。。。。。。。。。。。。。。。。。。。。。

网友:
是变家用单项电还是变家用单项电机或者是变。。。。。。。。。。。。。。。。。。。。。。。。。。。。。

网友:
最好的選擇是旋轉式變相機
可找我以前發過的帖子

网友A:
220V的变频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V的变频器就可以

變頻器只能驅動馬達
若拿來使用在其他的設備上
一定會報錯

网友:
我也有个单项110V电机需要重新绕线成三项220V,专用的电机轴配不到同样电机,厂家也早已不再生产此型号电机。哎

网友B:
装个变频器就行了单项220进三相220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个变频器就行了单项220进三相220出

林大夫,你好 看见你的头像就好笑  呵呵

网友:
路见太贵一声吼,吼完接着低头走

网友:
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
弄个单相220电机带的发电机组

网友D:
劈相机
劈相机是一种将单相电变换成三相电的特殊电机,其实质是由单相电动机和三相发电机组合而成的旋转电机。它是电力机车的专用装置。
劈相机的工作原理:在单相工频交流电力机车的辅助系统中,异步劈相机(简称劈相机)用来将主变压器辅助绕组供给的单相电源“劈成”三相,向辅助系统所有三相异步电动机供电。
劈相机的实质:是一种本身只输出一相电流的异步电机。劈相机工作状态实际上是三相异步电机在不对称条件下运行的一个特例。
异步电机进入劈相机工作状态一般应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1)、电机轴上的机械负载不变。
(2)、三相电网中W相缺相,使W相电流反相输出。
只要具备上述条件,一般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同样具有劈相机功能。
异步劈相机的起动方法有辅助电动机起动法和分相起动法两种。
辅助电动机起动法是在劈相机的转轴上安装一台辅助电动机,起动时先由辅助电动机带动劈相机转子转动,待劈相机转速达到一定值时,将劈相机投入单相电网,并切除辅助电动机的电源.。
分相起动法分为电阻分相起动和电容分相起动两种。这两种启动方法具有线路简单,设备成本低等优点,因而得到广泛的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劈相机
劈相机是一种将单相电变换成三相电的特殊电机,其实质是由单相电动机和三相发电机组合而成的旋转 ...

朋友  我也是在机车论坛混的 也知道劈相机 但是解释的像你这么清楚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林大夫,你好 看见你的头像就好笑 呵呵
这个头像是有典故的。。。。。
你知道是拍谁吗??
丫 苍蝇、、、、、、、、、、、、、

网友F:
变频器不就行吗

网友G:
最简单的方法 把火线分为两跟 连线一跟接

网友H:
可以,利用变频器 ,

网友I:
你这就是个调速器,单相的。

网友J:
如果是电机,用变频器就OK了。
如果对频率还有要求,
应该考虑更多的因素。。。

网友K:
学习到了,真是哪里都有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