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MZ完全拆解记录(修复微调)

楼主(2013-05-12):
14mz使用中副翼微调向左失灵,估计是风沙或者油腻造成的,又不想寄走修,只能自己动手
先来张拆解后的零件图哈哈

就是这个的问题

用电路板清洁剂清洗下就好了
往回装
先上两个摇杆

第一层电路板

装触摸屏,屏下面有个胶条注意反正

装液晶屏

第二层电路板和第三层电路板装回去

连接后盖排线

上好所有螺丝
一切正常

完工~~~~~~~~

有两个注意的问题
拆的时候一下地方的排线和数据线和天线要分离

还有就是记住排线走线的位置,14mz里面的空间虽然不小,可东西也多,有一组线位置不对,也很难
合上后盖,为了不返工,还是拆的时候用手机拍下来的好

网友:
这动手能力要好,LZ 经常拆家里的设备吧!

网友:
简单 能拆就好

网友:
前排~~神控

网友:
梦寐以求的控,中了500W 一定买一个

网友:
装回去后没多零件吧

网友:
比我的天地飞六通复杂

网友:
X   这东西也敢玩

网友:
强大的动手能力

网友(2014-05-31):
楼主不会,只洗了一个吧,一样洗了其他都一起洗了。

网友:
田宫螺丝刀,第一次没经验,装450时爆了不少螺丝啊!

网友:
看控就知道lz飞固定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