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夜航灯的安装

楼主(2013-05-12):
新作了一架花式,现在因为每天要上班,所以白天没时间,想着把夜航灯装上飞夜航!前几次装的灯我用的是强光手电里面的那种贴片式灯珠,只是飞远之后哟偶写灯光看不到,求解答

楼主:
求各位飞过夜航的老手给点经验

网友:
要夜航 要装很多灯的  灯条至少要把飞机轮廓显示出来

网友A:
淘宝有成品高亮可选。高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成品高亮可选。高亮。

灯条好重的~而且还费电~我想着就那几个高亮的灯珠吧飞机的主要部分划分清楚就行了就和那个《乔 什么的夜航表演》里面的那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条好重的~而且还费电~我想着就那几个高亮的灯珠吧飞机的主要部分划分清楚就行了就和那个《乔 什么的夜 ...

按标准航行灯的配置方法,也就7-8个灯。 起落架 3个灯,航标灯,左红右绿。 垂尾1个灯。 不同的方向就能看出到不同数量和颜色的灯。 灯装很多 并不耗电 ,就是重了。

网友:
期待 LZ  试飞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