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尾和电池有关系吗?

楼主(2013-05-12):
我的450有一块电池不太好了,充满电起飞,金鱼尾很严重,摆动很大,换一块好的电池就好很多,是不是动力不足了,金鱼尾就厉害呀?

网友:
这一点是有关系,多数情况下是电压足时产生金鱼尾。

网友:
有关系的  冬天的时候我有那么2块电池也是金鱼尾严重 一直找不到问题最后发现还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原来电池的作用还这么大

网友A:
如果金鱼尾跟电池(电压)有関, 那麽油直應該不会金鱼尾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金鱼尾跟电池(电压)有関, 那麽油直應該不会金鱼尾 !!??

逻辑没学好吧。。。跟电池有关,只跟电池有关,是逻辑是不同的

网友:
提高转速试试!

网友:
原来跟电池还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