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6雷鸟低空机动延迟炸鸡视频

楼主(2013-05-12):
           这还是第一次炸鸡被拍下来,也算是有纪念意义吧,原因是遥控器电池太老了,飞之前忘记充满了,导致后期电压不稳(在没有充电的前提下飞了十几块电池,这是最后一块了,最后一块电池的魔咒啊!!!!!!)电压不稳就造成了信号不稳定,产生延迟,延迟哪怕是半秒钟对低空高速的飞机来说都是绝对致命的!!!

大家看2分23秒的时候,倒飞到180度的时候我已经条件反射似的将副翼回中,可是飞机没有了反应,依然翻滚,横滚会掉高度,这是所有飞友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加上离地面又近,于是杯具就这样发生了~~~

事故总结——发射机电池老化加上电压不足导致的信号不稳定引起延迟

不多说了,请看报道——

后续报道——
飞机坠毁后,垂尾碎掉,起落架折断,座舱盖磨花未拍照片

修复后的样子

网友A:
犊子沙发必将是我的~看完以后感觉捡飞机太猥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犊子沙发必将是我的~看完以后感觉捡飞机太猥琐了

麻辣隔壁的!!!!

网友B:
挂墙的垂尾有点歪

网友C:
楼主的机子和我一样的!请问你用的涵道电机是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机子和我一样的!请问你用的涵道电机是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

尾推啊!2212 2450KV 40A天行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墙的垂尾有点歪

没拍好,其实已经正了的……

网友:
我的F16也是这么摔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辣隔壁的!!!!

跑过去捡飞机真的很猥琐,不信自己看

网友:
修复如初,手工停好的。

网友:
不错,飞机不错技术不错,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过去捡飞机真的很猥琐,不信自己看

你信不信暑假老子回去揍你!!!

网友D:
这不是涵道机身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信不信暑假老子回去揍你!!!

不信

网友:
竟然是尾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涵道机身么?

是涡喷的机身~~~

网友:
我想问问 飞机配置问题  尾推速度也挺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涡喷的机身~~~

不是吧!我怎么看着象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