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m飞控 如何刷 blheli

楼主(2013-05-12):
我在lijingwei大神的
用curis se 2.0飞控刷好盈电调BLHeli程序教程
看到用海盗刷blheli,请问可以用apm2.52刷吗?如果可以请问怎么连线?用什么程序 ? 请各位大神指点,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
apm的主控好像和海盗的不一样吧,引线位置一样吗?软件里面选项的选择哪?

网友B:
顶,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