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线短路 亚拓15a电调一个件变红烧掉 大家看是啥件

楼主(2013-05-12):
舵机线短路 亚拓15a电调一个件变红烧掉 大家看是啥件右边起包的那个,应该不是三端稳压,这个电调的电压可调!

有三字母,第一行,UTC,第二行,U7,后面被包烧掉了!

网友:
应该是个7805吧,看看舵机或者接收机有无短路

楼主:
开关式bec,3脚输入,2脚输出,1脚控制,应该是个开关三极管!

楼主:
麻烦有此电调的模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