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X4降落翻车

楼主(2013-05-12):
刚才出去测试0420新版固件,飞行过程无异常,准备降落,由于之前有依赖GPS降落时不明原因的小炸这次切到纯手动降落,顺便想练练技术。降落过程正常且平缓,在接触地面一瞬间油门已关最小但电机突然加速旋转,飞机立即倾覆,桨触地旋转180度,也就是翻个底朝天,好在除了桨边缘磨损没有大的损失。以前就看到有网友说过零度飞控电机停转功能比较诡异,我也不是第一次遇到此情况,上月在另外一个场地也翻过,当时以为是风大没有在意。总结经验。两次的场地都有共同特点,就是草地,我观察了降落位置不太平,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机体触地时侧倾而飞控仍然极力修正侧倾造成某些电机加速旋转呢?而此时因手动油门到底给的指令应该是关闭电机,零度X4是不是在处理这种竞争指令时存在缺陷,造成翻车。
当然上述仍旧是猜测,由于我之后又飞了几个架次也搞不清哪个是出事这次的地面站存储数据了,索性也不看了,相信遇到此问题的绝非我一个人。我之后飞的统统采用GPS模式降落,未发现异常,如果有模友有更好的经验希望留言共同探讨,谢谢。

网友A:
我们也翻过  是在姿态模式 后来都用手动模式飞落地时马上把油门拉到底不然感觉还是要翻, 一般我飞很少用GPS总感觉那东西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翻过  是在姿态模式 后来都用手动模式飞落地时马上把油门拉到底不然感觉还是要翻, 一般我飞很少用GP ...

我也是觉得GPS变数太多,不可靠,但发现手动也不可靠,既然都不可靠在开阔地用GPS,在楼群内用手动。看来要多准备点配件随时应付翻车,好在地面翻车不像空中那么惊心动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觉得GPS变数太多,不可靠,但发现手动也不可靠,既然都不可靠在开阔地用GPS,在楼群内用手动。看来 ...

所以我们要劲量避开人群飞,这东西真说不上啥时候就掉下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觉得GPS变数太多,不可靠,但发现手动也不可靠,既然都不可靠在开阔地用GPS,在楼群内用手动。看来 ...

楼主,在GPS模式下降落会翻吗?之前刷固件前是否也存在这个现象?零度官方怎么解释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GPS模式下降落会翻吗?之前刷固件前是否也存在这个现象?零度官方怎么解释的啊?

GPS模式目前是不会翻,但前提是GPS信号好,如果信号不好就不一定是什么情况了。刷之前也存在此问题。没要求解释,只反馈现象。此现象并非经常出现,貌似是当地面不平时才会出现。

网友C:
机身轻了吧,gps如果不可靠,难道姿态模工会可靠?降落不要一直线性下降,快到地面20公分稳一下,然后下降,当然选择平地是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身轻了吧,gps如果不可靠,难道姿态模工会可靠?降落不要一直线性下降,快到地面20公分稳一下,然后下降, ...

我同时也有naza,飞时候不怎么样降落还是不错的,电机停得很智能,而零度降落就需要注意不少方面,让人心紧。

网友:
出现这种现象极有可能是你脚架接触地面了油门还没收到底!我飞手动只在起飞时翻过,那是原来固件的BUG,油门在30%以下时就开始积分,造成如果起飞前如果测试电机如果再收油门不直接起飞,必翻!后来零度改进了固件,起飞没再翻过!手动降落翻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过此类问题,不过每次降落都是相对平的地方,而且降落后无论什么模式都是顺手油门到底了。要想立刻停转电机的话就把模式转为手动,我试过GPS直接切到手动,也试过姿态切到手动,都直接停了转动,都很正常很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