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轮传动和齿轮传动的对比优缺点谁能说一下

楼主(2013-05-12):
如题

网友A:
齿轮是“硬”回差,,,也就是间隙多大,回差多大,,很直观。。基本上不好解决,只能通过行星那种方式,多齿轮互补来减缓,,以及提高齿轮加工精度。。成本较高

同步轮是“软”回差,,,在齿形匹配的情况下,,理论上没负载的时候,回差为0,,,负载越大,皮带齿和皮带身受力形变越大,回差也就越大。。。。使用符合标准质量较好的的同步轮同步轮,加宽同步带,使用小齿,使用多齿,使用张近轮调节等方法,尽量减少回差。。

个人认为业余轻负载的情况下,,同步轮是可靠的,符合要求的。。

刚才有人发的车削中心,主轴用的就是同步轮机构,,定位还很准的。。。

这个机器,基本上反映了同步轮高精度传动的基本要求: 轮大齿细,张紧,皮带宽

网友:
这个基本上反映了同步带高精度传动的具体要求。。

轮大齿细,,张紧,,皮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是“硬”回差,,,也就是间隙多大,回差多大,,很直观。。基本上不好解决,只能通过行星那种方式,多 ...

意思是说重型切削结构用齿轮传动进给比较好,轻型切削用齿形带比较好,对么?这个车削中心我很喜欢,只是我的小数控铣Z轴行程很小,不能改了,很蛋疼,坛子里那位插齿大大很NB,插斜齿很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