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lama e020 缓慢自旋

楼主(2013-05-12):
新买的大lama
E020
在空中悬停时尾部会自动向左转导致缓慢自旋,调
遥控器
微调,好了 旋停了几秒,又开始向右慢自旋,
来来回回的 就这么反复调,3和1也调了,
电池
也是新的,怎么调都不能一直定点,现在飞点航线什么的 要时刻用控压着尾巴飞 该如何调整才能不旋 ,还是大拉马就这样?都有缓慢自旋现象?

网友A:
双桨,共轴,双电机的设计问题,随着电压的变化、两各电机的磨损,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B:
两个电机不一样的缘故,彻底解决问题,最好买两个一样的电机就没问题了,我以前的拉马坏了一个电机,重新买了一个电机装上,效果和你一样的。

网友C:
喜欢玩LAMA的话,可改成无刷

网友D:
哪买的,不行问问厂家技术员

网友E:
应该是陀螺和混控没设置好,因为不可能有两个性能完全一样的电机,是允许一定误差的,当然如果一个电机明显性能下降也有这种可能

楼主:
应该是陀螺和混控没设置好 怎么设置啊

网友F:
电池电压不够,控没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