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悬停练的差不多了,想练倒悬停,请教下控怎么设制

楼主(2013-05-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看看其他模友的建议!我也新手不会翻,不过我是450

网友:
控用原厂就行 主要是手法

网友A:
3d模式油门曲线70-70-70一条线先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原厂设置,那直接切3D就OK了

网友:
LZ不会是没练模拟器就来倒飞吧

网友:
螺距跟油门必须得调啊

网友:
说明书上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d模式油门曲线70-70-70一条线先就好了

70低了点,80吧。

网友:
倒飞悬停比翻还难,个人感觉。

网友:
我觉得原厂发动机没力翻都翻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vo7控上面哪个开关是切3d飞行的啊

FMOD开关

网友:
DEVO 7右手边侧面的开关,扳动到2,就是3D模式,

这个时候正面悬停时油门在50%以上,倒过来悬停时,油门在50%以下,

倒飞对头,左右是 反向的,尾巴向前,前后是第一视角。

倒飞对尾,前后是反向的,左右是第一视角。

真够麻烦的

网友:
打算下步练倒飞,我这样记大家看看不知道是否可行,或者利于练习---不论对头对尾,前后都是反向,副翼任何时候都和正飞一样。不过楼上第一视角这样记好像更直观些,就是对侧的时候…?

网友:
先上模拟器吧~

网友:
先上模拟器

网友C:
又一个抄近路的,小心出事故。

网友D:
参照说明上设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