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阿波罗50级的配置

楼主(2013-05-12):
最近终于下决心入一架阿波罗50了,准备电动,计划配置:电机:朗宇3520 KV520
电调:好盈 飞腾80A
电池:6S 3500mAH 25C
舵机:Futaba 3003

这个配置应该没问题吧?另外Futaba 3003的舵机仿品很多,价格也很便宜,不知质量比正品能差多少?或者可以用别的什么舵机替换?半个月的工资了,可不想因为舵机的缘故炸掉……

网友A:
我的是 双天EA4255  好赢80A铂金电调    6S2600maH35C富丽    3001标准舵机    14*7APC桨

网友B:
银燕3001,价格便宜,人多人用过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银燕3001,价格便宜,人多人用过没有出过问题

确实可以,在用

楼主:
请各位不吝赐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可以,在用

好的,那舵机就用银燕的好了~~~

网友:
这飞机不搞油的,太可惜了~~~~~~~

网友(2013-06-30):
"我的是 双天EA4255  好赢80A铂金电调    6S2600maH35C富丽    3001标准舵机    14*7APC桨"

效果如何?
螺距小点是不是更好,匀速~

网友:
朗宇有3520?

网友(2013-08-08):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 双天EA4255  好赢80A铂金电调    6S2600maH35C富丽    3001标准舵机    14*7APC桨

2600的电池能飞几分钟啊?时间有点短吧~

网友:
我的电动版也在安装中,电机解放4248,电调铂金80A,电池达普6s 3300 25C,APC12*6,3003舵机。 部分东西还没到,等周末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