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新手入手伟力大四通913体会

楼主(2013-05-12):
作为一个新手,入门机十分纠结,没有玩机经验,网上评论五花八门,各不相同,最终我定位在45和913这两款机机上,最终选择了伟力这款大四通,帅气又霸气的913。

       这款机机总体来说挺不错的,尾电机加了散热铝片,主电机安装在下面,散热性能不错。机子也挺耐摔的,作为一个新手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入手近一个月了,不知不碰了多少次,机子上的零件还没坏过,唯一坏过的是主电机那插头,由于掉地上好几次,插头松了,起火花结果给烧坏了,后来把线焊在主板上又复活了。这款飞机的控外观比美嘉欣的养眼多了。

       现在蛋疼的是不知道这款飞机能不能改无刷,这款电路板设计简单,有一定的DIY空间。

     913飞起来感觉也挺不错,锁尾有点不准,有点偏,不知道是没调好还是怎么的

楼主:
伟力交流群   群   号:146173705

网友A:
这机子电路板和912的很相似。可能可以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电路板和912的很相似。可能可以互换。

可以,912的主电机也是380电机。

网友B:
优点是可以上富斯的控,缺点是没有油门接口,不好上无刷,还有:伟力的线性要好于美加欣.

网友C:
这个能飞好吗?还不如911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飞好吗?还不如911呢

这机子比911稳,适合新手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点是可以上富斯的控,缺点是没有油门接口,不好上无刷,还有:伟力的线性要好于美加欣.

伟力技术员说可以直接焊在电路板上,最近我也在研究这机子的无刷,可以加群一起交流146173705

网友:
已然超出我的水平了,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机子比911稳,适合新手练习。

感觉新手练习果然还是耐摔最重要....913大这么多,也就重这么多,能比911耐摔么?

网友E:
多少米啊,F45现在最低价355包邮了

网友F:
理论上任何四通机都可改成无刷,如何你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少米啊,F45现在最低价355包邮了

稍微比45贵些,这两款机子批发价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新手练习果然还是耐摔最重要....913大这么多,也就重这么多,能比911耐摔么?

我上次在阳台飞,从三层半直接砸到地面,平衡杆弯了,机壳裂了。你耐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理论上任何四通机都可改成无刷,如何你舍得

改是肯定能改,关键怎么样比较省钱。

网友F:
引用 楼主:
改是肯定能改,关键怎么样比较省钱。

改无刷都不省钱,改后如果长期玩,会比较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无刷都不省钱,改后如果长期玩,会比较省钱

改完肯定要长期玩的,玩透四通才上六通。

网友:
这4通机改无刷意义不大,最主要的是性价比,改无刷的电机加电调有你的JJ价钱了。。。。。。。

网友:
大机改无刷是必然,因为有刷370几乎就是一次性电机,修不了的!寿命也就几十个起落.如果不想电机尸积如山的话,只能上无刷.省钱的无刷是主无刷尾有刷:如果主板上找得到油门信号点,只需增加一套电调电机即可,一百元搞定!彻底的无刷是皮带版尾变距或双无刷,但这样改后就不是以前的JJ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伟力技术员说可以直接焊在电路板上,最近我也在研究这机子的无刷,可以加群一起交流146173705

厂家说了焊在哪个点上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