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APM2连接UBLOX6软件显示无GPS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05-12):
去年买的GPS,放到现在才拿出来用,接上APM2.0连接电脑,启用了罗盘。GPS接线按照说明接好了,红色指示灯亮了。但是MissionPlanner显示无GPS是怎么回事?
没有识别还是说没有找到星?

网友A:
这个真没遇到过

网友B:
红灯亮代表GPS供电正常,不代表工作正常或者接线正确
先检查TX和RX线是否接对
如果接对但是还是NO GPS 就借一个GPS来替换,看看是APM问题还是GPS问题

楼主:
外面试飞了,户外gps绿灯会慢速闪烁。但是定点模式貌似定不住啊~x6默认参数手感好奇怪

网友C:
RX和TX要和飞控上的反接。不行的话,可以从我这买这个GPS,效果非常好!

网友D:
把两根信号线和另外的排线弄出一点距离试下
真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