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人 450 直升机 用什么电调好

楼主(2013-05-12):
(无正文)

网友A:
好赢40 花牌50 够用了 烧一点就凤凰ice或者k牌

网友B:
CC ice 50a应该是顶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赢40 花牌50 够用了 烧一点就凤凰ice或者k牌

谢谢 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 ice 50a应该是顶配了

谢谢 高手

网友C:
飞的好哦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顶  同是大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的好哦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