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 升级 V2 固件后有点烦。。。

楼主(2013-05-12):
我的NAZA M GPS升级V2 固件,今天首飞,自稳模式下,除了感度要调小一点以外,与M的没什么两样,下降是稳了,不摆了,但也不是绝对,油门收得太低也是会摆的,呵呵,这个不算BUG吧。接着就是GPS模式了,悬停定位一切正常,飞航线悬停正常,请注意了各位,GPS模式下会自动转换为自稳模式,转换的时候有明显的抽一下的现象,一会儿又好了又要抽一下,天啊,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是GPS模式什么时候是自稳模式了,飞的地方是个空旷的工地。接着GPS模式下直线航线转向,我想DJI是不是在转向功能方面下了功夫,竟然好像飞直机一样带一点横滚,靠,还以为自己推了横滚杆呢。原地转个向,竟然会忽左忽右地飘,同时还发现状态灯两绿一红。原地转向更有意思,不像V1版本那样能定在一个地方转,而是以悬停点为中心转。GPS模式下我是真不敢用了,不知道是不是天气问题还是什么的,反正飞了一小时,GPS就是两字:不稳。暂时汇报至此,以后换个地方再试试。

网友:
我没遇到

网友A:
我是不敢用V2了,老不稳定,现在想降回原来的固件好像还降不了了,悲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敢用V2了,老不稳定,现在想降回原来的固件好像还降不了了,悲催、

用1.8的调参能刷入老版本

网友B:
我用一切正常。我朋友的刷了3.10的 直接就没GPS模式,无奈又刷回老版就正常了!

网友C:
我的被我刷回2.01了~~~3.10GPS模式不稳  在姿态模式下  对遥控的精度要求较高  遥控器中点不稳的话 左飘一下 右飘一下  受不了~~~还是刷回老版本心里踏实

网友:
各位请注意了:
刷成3.1的时候确定GPS模式、姿态模式、手动模式能够切换。各项参数值都和旧的版本不一样,尤其是调参的时候最后要记得关掉遥控器,看下滑块时候指向失控保护。
今天上午和下午试飞了两次,关控测试失控保护。结果失败。心差点跳出来了。
希望大家升级好后别忘了关控看下滑块是否指向失控保护。可以参照泡泡的视频。

网友:
怕怕,还是用旧版本吧

网友:
我的炸鸡视频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敢用V2了,老不稳定,现在想降回原来的固件好像还降不了了,悲催、

所以DJI的升级已经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被我刷回2.01了~~~3.10GPS模式不稳  在姿态模式下  对遥控的精度要求较高  遥控器中点不稳的话 左飘一下 ...

是丫,在GPS模式下莫名其妙地发飘,这种情况在旧版本没碰到过。看叁调软件,都在中位的,应该没问题,或许是卫星信号不好,已切换为姿态模式所以发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一切正常。我朋友的刷了3.10的 直接就没GPS模式,无奈又刷回老版就正常了!

你试试,GPS模式悬停转向,你会发现能实现自动横滚,软向辅助,像飞直机一样好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试试,GPS模式悬停转向,你会发现能实现自动横滚,软向辅助,像飞直机一样好玩!

升级完一口气飞了4块电各种飞行我都试过一切正常,这几天忙,过几天再试试!看了这几天的帖子我也有点担心了,准备抽空专门测试各项功能,之后在发个测试报告!老版本之前一直飞没出过任何问题!

网友:
又一次炸鸡   哪吒M新固件 失控返航  请看视频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完一口气飞了4块电各种飞行我都试过一切正常,这几天忙,过几天再试试!看了这几天的帖子我也有点担心 ...

姿态模式可能没多大问题,问题就出在GPS模式下。如果不打算入GPS,那就不用降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姿态模式可能没多大问题,问题就出在GPS模式下。如果不打算入GPS,那就不用降回去。

我一直都是用的GPS模式飞的,姿态模式只试过几次。我去年飞控从买来就一直用的GPS模式飞行!所说无意还是事实说的算,新固件还有待测试,等结果吧!

网友D:
GPS模式下会自动转换为自稳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模式下会自动转换为自稳模式

特征就是会抽一下!

网友:
如何刷回老版本,我的无刷老毛子的仰俯没有了,没有升级之前正常

网友:
我有两套naza,去年买的光飞控,今年3月份买的gps,都是全新的,装了gps后,打到gps模式那就像是钉钉子一样,这个配置是朗宇2216,30a好赢沸腾,六轴,650轴距,程序是1.8的老版本。最近又买了一个,刷了最新的程序,4822电机,30a好赢铂金,六轴,800轴距,我的升级后感觉GPS定位不行了,原来的那套定位那真的是钉子一样,我打了GPS后,我就可以不用管他,自己上车跟着飞。现在的那套打了gps后就是飘,往任何一个方向都会飘,而且是越飘越远,越飘越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我是怕死了,不敢飞了,感觉现在用姿态模式都有点像开火车,要没不打方向--飘,要么打了方向迟钝,等有反应了,又开始刹不住车,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