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线图,解脱指导一下,图来了

楼主(2013-05-12):
变频器输入,输出图来了

网友:
楼主发个机器铭牌的图片

网友:
我接错线烧了变频器,整路线跳闸。后来搞清几点:
1、UVW,接电机。
2、RST,三相380V输入端子,也有些变频器可只接其中两个端子,两相380V运行。
3、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L、N或L1、N1为220V输入

請自行判断,不敢误导。

网友:
变频器设计很好的,输入上部4个端子查到整流桥那俩端子,不要接在地线上有危险

网友:
也可能1和2是故意搞掉的 ,34有可能是输入,楼主这个应该是小菜,搞的有点过了

网友:
楼主你别接了,,,,,,,,,,,如果接烧了,,,,,,,,,,你一定会说我的变频器是坏的,

              发给我吧,,,,,,,,,是我不好意思,,你看这个图,一般人看了,都知道

网友A:
楼主的变频,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变频,供参考,

你好,红线是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实验接电源线,,,要在电源线与变频器输入端子之间接220伏白炽灯泡,,,防止烧坏元件,,,,,,,,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红线是干嘛的?

小型变频接线有一致性,上部左起接电源,下部左起接电动机,红线代表,上部二根接单相220V电源,下部三根接三相交流电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型变频接线有一致性,上部左起接电源,下部左起接电动机,红线代表,上部二根接单相220V电源,下部三根接三 ...

不接行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接行吗?

红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线

老兄,我看你还是去找个电工接一下吧,我看以后要马达转起来做的事更难了,对不起了,

网友:
对不起了,我也帮不了

网友:
我也在等我的变频器回来,也是小白一个,希望一接就转,不要出楼主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线

你说的哪个红线?
右边的?
你在网上搜一下这个型号的说明书,自己修炼一下。
下面的绿色小端子应该是功能接口,看看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