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XT90可以用在N軸嗎?

楼主(2013-05-12):
請問 XT90可以用在N軸嗎?
  會不會太大了…

网友A:
没什么必要吧。。因为N轴的电流没有电直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必要吧。。因为N轴的电流没有电直这么大。。

可是下來時插頭都溫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下來時插頭都溫溫的…

你算算你的电调能承受的安培数。。。XT60能承受60A的长时稳定电流。。一般N轴用的也都是XT6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算算你的电调能承受的安培数。。。XT60能承受60A的长时稳定电流。。一般N轴用的也都是XT60吧。。

我的電變是30安培有6個,電池是14.8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電變是30安培有6個,電池是14.8V

我看S800用的也是XT60.。。。当然你不放心的话决定可以升级到XT90甚至XT150嘛。。这又没有规定的对吧。。你电池容量多少?放电C值是多少啊

楼主:
我是用14.8V 5200MAH

网友:
越大越稳定,用XT90除了比XT60重点,没什么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