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2.4G发射模块怎么连接遥控器呢

楼主(2013-05-12):
请问这种2.4G的发射模块有8个引脚.遥控器只有PPM输出....要怎么连接呢

网友:
自己做控啊  厉害  等待楼下解答

网友:
这个好像是WIFI 的2。4G发射器吧。。。连时钟也要输入。。。呵呵。估计用不了。。要从头写Frame。。

网友A:
得这么接:ppm信号——单片机——2。4g
软件也得搞,这个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这么接:ppm信号——单片机——2。4g
软件也得搞,这个是关键

不用librar的话。。。会写死的、、、

网友:
这个的接口是SPI,控肯定是直接接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