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加尾撑

楼主(2013-05-12):
前两周把Super CP主体固定尾管的管座炸裂了,虽然胶上并且用环氧布里扯出来的丝加固了,但是总觉得尾管插进去以后不是很牢靠,所以就像给它加个尾撑加固一下。找来找去,发现6mm的尼龙六角间隔柱正适合做这个事情。1.5mm厚的环氧板裁出两根细条,两头打孔,加上10mm长的尼龙间隔柱和四个小螺丝就搞定了。重量上增加没多少,但是强度上却能好不少。

网友:
沙发。。。。看起来挺精巧,耐炸么

网友:
我的也炸了

网友:
我的伟力V922也是这么加的尾撑。

网友:
看着挺帅,应该不耐炸,,

网友:
楼主的头罩来一张,看着不错

网友:
支持折腾,看到了80的大齿轮。

网友:
楼主用的是啥头罩

楼主:
貌似很多魔友对那个纸头罩感兴趣?顺便传上来好了,忘了哪个网站下载到的,不好意思,反正版权是属于作者的……

网友:
顶一下明天看

网友A:
呵呵~六角尼龙柱~这方法不错,上面再打一孔,锁螺丝夹住尾管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六角尼龙柱~这方法不错,上面再打一孔,锁螺丝夹住尾管就更好了。

两边锁撑杆的螺丝用适当长度的就可以夹住尾管,不必再加一个的

网友A:
呵呵~其实以前就有diy的想法,但是卡在撑杆的固定头,看到你的改装想起最近折腾mcpx的可调连杆,其中的fbl80拉杆头大小正适合用,马上动手改装下

不好意思,借你的地方贴一下我就不另外发新帖了
简单说明,用笔芯管内约2.5、外约4.5,因为我的尾管是3mm的,找了手边的材料就这个能用,先用1mm打孔,用1mm自攻作内牙,切下来用铣刀铣扩成3mm。

尾撑的杆子用1mm,用fbl80拉杆头锁1mm螺丝上紧,拉头身先扩孔1mm正好插入,但拉头没了用两个fbl100拉头替代下,因为100的头洞太大用螺母当垫片先,以下看图

忘了先秤重,用相同的材料秤下,应该在0.48g左右

网友:
尾撑能起实际作用吗

网友:
看上了那个纸头罩,好靓!

网友:
哈哈,我的早加上,不过没你的好看。

网友:
我买了聪少的,但是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其实以前就有diy的想法,但是卡在撑杆的固定头,看到你的改装想起最近折腾mcpx的可调连杆,其中的fbl8 ...

愿意牺牲4个连杆头那是简单多了,我是不舍得,呵呵……用六角尼龙柱的好处是有现成的平面,固定起来方便些,也牢靠

网友:
没有这个必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愿意牺牲4个连杆头那是简单多了,我是不舍得,呵呵……用六角尼龙柱的好处是有现成的平面,固定起来方便些 ...

因为以前fbl80还没推出,用fbl100的拉杆头太大~2mm的孔,fbl80的拉杆三支直拉杆五元,很多玩mcpx要反装舵机需要2支直拉杆,之前只能买fbl100的两组(1直2L),后来我发现其实80跟100的金属杆的部份是一样的~只是拉头不同,是可以替换的,另外fbl80的拉杆头是1.5mm的所以锁1mm的螺丝是有虚位的,最好先用704填满球孔再上螺丝也可以有减震的作用。
你用六角尼龙柱其实是不错的方法,因为螺丝固定需要足够的厚度,以m2尼龙柱来说,中间打磨下,外面的厚度锁螺丝正好,不过你的长度可以减半~减重~减多少算多少

网友:
昨晚想到把裂开的中联拿来废物利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