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变频器改单相交流220V输入

楼主(2013-05-12):
从朋友处搞到一台阿尔法5000型变频器,是三相380V输入的,为了驱动滕州神器ZX50C的2.2kW双速电机,把它改成单相交流220V输入的,方法如下:

焊上一只微调电阻,5K的,给CPU一个假的VPN信号,电压调到-2.75V就行

把原来的VPN排线剪断

组装好通电试验,OK,我的滕州神器转起来了,变频器输出直接接ZX50C的电源线,照明变压器拆掉不用,
原来的双速开关可以继续使用,还能控制正反转。

网友:
这个比较实用,楼主好创意

网友:
高,这个方法别的牌子的变频器能好用吗

网友A:
A.特别注意同等变频器功率下,模块380V与220V所需电流是不一样的,即220V输入时 输出只有380V的60%多;B.不是每种变频器均能改成功;C.一般不建议如此用变频器

网友B:
看完变频器的原理图就在想能不能把三相380v的整流桥换成单相220v的,这样改变频器可行吗?

网友:
想必楼主有电路图才敢改,那根针应该是直流电压反馈,如果电压太低不工作,现在用电阻分压模拟了直流电压的信号,骗取了CPU,才工作的,没电路图和接口定义千万不敢这样

网友C:
变频器电路板都是双层板,再加上有绝缘漆覆盖,很难通过电路板绘出电路图,没图纸的情况下只能通过集成电路的典型电路来推测实际电路,比较难。

网友:
比较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完变频器的原理图就在想能不能把三相380v的整流桥换成单相220v的,这样改变频器可行吗?

三相桥与单相桥没关系只是多或者少二个二极管的问题,也就是把交流电变直流电,不用考虑,
最主要改一个或者二个点,一个是电压取样,一个是电流取样,但电流取样也可以不改,就照原来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电路板都是双层板,再加上有绝缘漆覆盖,很难通过电路板绘出电路图,没图纸的情况下只能通过集成电路 ...

根据阿尔法2000系列变频器原理图推测出来的。

网友(2013-09-28):
引用 网友A:
A.特别注意同等变频器功率下,模块380V与220V所需电流是不一样的,即220V输入时 输出只有380V的60%多;B.不是每 ...

变频器高手
我的方案是倍压整流
具体搜一下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