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电机绕线断了。。。500MX,求大神帮修!

楼主(2013-05-12):
电机有点虚位了,就想给它换换轴承
砸出来一看,不好线断了。。。
请大神行行好帮忙修一下
断了一根,伤了好几根

网友:
焊上就完了呀

网友:
楼上的强人~   LZ交给一楼的焊吧

网友:
楼主摊上事了 摊上大事了

网友:
焊上就行

网友:
重新绕粗线

网友:
买漆线绕上

网友:
没什么大问题,找一段漆包线,焊。。。焊口滴点绝缘漆

网友:
重绕最好。

网友:
还是重新绕最把稳啊···,买同样的线径的漆包线,注意匝数还有多少只为一项

网友:
焊接的话 以后恐怕还总这里断开 最好重新插绕

网友:
老衲有定子一个 转子磁铁脱离了 才一个起落 楼主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估计只有重新饶了吧

网友:
天意告诉你,换新的吧,。。。不能违背了天意!

网友:
亚拓的绕线每次看都不爽……

网友:
这线怎么看着那么蛋疼啊

网友:
用卡尺量线直径,建议买高温线比普通线的更耐大电流和高温,缺点是线径较大。记下每圈扎数,同扎数下线径越粗越好,但前提是能绕下。

网友A:
浪子OL送了我一个定子,感谢浪兄!好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