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数传能当图传用吗?

楼主(2013-05-12):
如题
手头的5.8g 200mw的图传太坑爹了,爬到300 就隔5秒黑一次屏.....看了下apm,发现apm的视频信号是通过数传发射出去的,所以就想用工业433数传代替图传。求解

网友:
内容接口和数据格式要是匹配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纯属个人看法

楼主:
谢楼上,继续求建议

楼主:
接口可以驳,就是摄像头的模拟信号不知能不能发射

楼主:

按照apm海盗的接线图中间是接了osd才接摄像头,如果osd那输出的格式没有转换的话理应是可以发射的,但不知对不对?

网友:
数传和图传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数传是吧数字信号调制后传输,传输的是窄带信号,而且要经过调制解调;图传传输的模拟的视频信号,没经过调制解调的步骤,而且带宽远远大于数传,两者是完全不兼容的

网友A:
如果要用数传传视频,就复杂多了,首先要把视频信号转成数字信号,然后经过压缩,之后变成码流,通过数传传输;而数传的速度要求必须是宽带的,远比一般数传的带宽要求大得多。一套数字的无线视频传输系统的价格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而且存在延迟。一般是电视台做电视直播时会使用,数字微波技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用数传传视频,就复杂多了,首先要把视频信号转成数字信号,然后经过压缩,之后变成码流,通过数传传 ...

经过数字压缩的电视信号带宽要窄的多,调制后的高频信号带宽也要窄,节省频谱资源,发射机的总功率可以做得小,更省电,接收机灵敏度可以做的更高。传输距离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经过数字压缩的电视信号带宽要窄的多,调制后的高频信号带宽也要窄,节省频谱资源,发射机的总功率可以做 ...

经过压缩的数字信号带宽比模拟信号窄,但比起433数传的带宽还是宽很多很多。经过压缩的数字信号的带宽依然要达到几兆bps,而普通433数传只有几k最多几十kbps,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而且数字图传成本非常高。一套数字图传要好几万,而且体积和重量一般都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过压缩的数字信号带宽比模拟信号窄,但比起433数传的带宽还是宽很多很多。经过压缩的数字信号的带宽依然 ...

数字压缩后的图像信号,根据清晰度和图像的变化率,一般标清的图像要不了几兆,想想当年的VCD图像吧,要求不高的FPV已经够用了,最大1兆左右,一般就几百k。433的数传肯定传输不了,有宽带传输的数传,各个频段都有,但由于产量太低,集成化程度低,体积、重量、价格爱好者都受不了。只有另辟蹊径,从其他层面想办法。现在网络摄像头都有了,数字化传输,体积和重量都很小,功能不少,可用试试二次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压缩后的图像信号,根据清晰度和图像的变化率,一般标清的图像要不了几兆,想想当年的VCD图像吧,要求 ...

同意,768k的H.264编码也已经能获得接近DVD的效果了,但尽管如此,433数传的带宽还是远远不够的。其实我只是想回应楼主的问题,用433数传做图传是不可能的。

网友:
主要问题在于。。。视频的模拟信号,怎么转成433信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