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MEGA小四轴首飞,第一次交给了俺的床。。。

楼主(2013-05-12):
450机架
MWC MEGA飞控板
6A外置UBEC
中特威30A无刷电调
新西达2212无刷电机
1047正反浆
2200mah 25C 3S1P锂电池

小四轴的第一次就交给俺的床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U1ODUyOTU2==.html

网友A:
问下搂主,机架式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A:
咱俩的都一样,为什么我四轴飞起来后,有点飘啊,要不就微微转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搂主,机架式什么牌子的啊

仿450风火轮,先上这个因为它便宜,玩熟了再换好的机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咱俩的都一样,为什么我四轴飞起来后,有点飘啊,要不就微微转圈

为什么我的四轴就没你那么稳啊,总是左右有点飘,还慢慢转圈

网友B:
第一次三分钟都不到,电充足了吗,估计你这总重不超1kg,
2200的电池怎么也应该在10分钟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俩的都一样,为什么我四轴飞起来后,有点飘啊,要不就微微转圈

我这次首飞是为了测试四个电调行程的一致性、电机转向、桨的正反。
除了必要的选项外都是默认参数起飞,基本什么都没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三分钟都不到,电充足了吗,估计你这总重不超1kg,
2200的电池怎么也应该在10分钟左右吧

这块电池电量不足的,早在没装桨测试时就已经把电基本用完了。

网友C:
也想入个四轴 这一套下来多少钱   另外问一句UBEC给什么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想入个四轴 这一套下来多少钱   另外问一句UBEC给什么供电的

UBEC用来给5V的控制部分供电(其实电调自带BEC功能,不装UBEC也可以),UBEC的效率高于BEC,但UBEC电磁干扰大于BEC,看怎么取舍了:)

这一套价格:
MWC MEGA飞控 288
U-blox 6MGPS模块 155
蓝牙模块 35
DEVO 7E + RX701 400
450机架 49
分电板 15
电调+电机 356
6A外置UBEC 47
正反浆 18
2200mah 25C 3S1P锂电 99
IMAX B6 平衡充电器 185
超声波模块 15
CRIUS CO-16 OLED 显示屏模块 46
LED灯带 20
1-8S 锂电池电量显示器和BB响 15
香蕉头+电线+尼龙柱+尼龙螺母+T插 大约30
一共大约1800左右

有些东西我还没来得及装,如超声波、OLED、灯带等等。
另外我共买了2000的东西,包括第二块电池、第二台机架、并冲板等等。

网友:
哥们你练了多久?,我也刚飞,能告诉我你QQ号码吗?我想讨教你一些问题

网友:
我看你飞的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UBEC用来给5V的控制部分供电(其实电调自带BEC功能,不装UBEC也可以),UBEC的效率高于BEC,但UBEC电磁干 ...

这套还真复杂  不知道调试起来麻烦么  还有如果要配一架4轴最重要的部分是那些

网友D:
为什么感觉会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感觉会晃呢?

因为PID没有调过,默认参数飞的。

网友:
震动很大。PID没调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