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c0618试车感觉主轴箱润滑不好,希望用过的前辈说说心得

楼主(2013-05-12):
感觉主轴箱齿轮润滑不好上点黄油,甩的到处都是。。。。。。想改造一下不知道有必要吗?请教下用过c0618的前辈。

网友A:
不用黄油。少来点机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黄油。少来点机油就行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0618铜瓦结构精车小件的,开粗就不要了,车制铜铝优先,少来点小钢浅酌下尚可

谢谢。

网友:
你说的前辈,是说的官大小,还是年龄。

楼主:
比我早的  不论官大小 还是年龄。都是前辈。

网友C:
给那个加油嘴里,放点海绵。加缝纫机油就行。里面有海绵,润滑就好点,别加黄油。我看你油嘴最少还缺一个

网友:
挖坟, 看看别人做的那个玻璃钢鸡头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那个加油嘴里,放点海绵。加缝纫机油就行。里面有海绵,润滑就好点,别加黄油。我看你油嘴最少还缺一个

谢谢前辈

网友D:
我也用PU带6mm的,很方便啊!烤一下就接起来了,这样有点过了吧!!

网友E:
最高速,空载20分钟, 两端铜瓦部分如果不过分发热就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机油就可以,齿轮不需要很多,主要是那几个加油嘴,搜下0618说明看看有帮助,一般玩玩2小时加一次油基本 ...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高速,空载20分钟, 两端铜瓦部分如果不过分发热就没啥问题。

谢谢前辈 我今天试车 两端铜瓦不热 电机热电机是370w的。大约试1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 我今天试车 两端铜瓦不热 电机热电机是370w的。大约试1小时。

不敢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PU带6mm的,很方便啊!烤一下就接起来了,这样有点过了吧!!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0618铜瓦结构精车小件的,开粗就不要了,车制铜铝优先,少来点小钢浅酌下尚可

谢谢前辈    我今天吃刀1mm 。【车钢筋】因为刚玩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那个加油嘴里,放点海绵。加缝纫机油就行。里面有海绵,润滑就好点,别加黄油。我看你油嘴最少还缺一个

到我手时油嘴都被刮腻子刮死了。。。。。。幸运的是我干活小心 否则旋转锉上去油嘴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不能车制钢料,0618车制钢料要小进刀,刀要磨好,这样对床好点,再一个不要叫前辈,都是玩玩的业余爱 ...

是    前辈 谢谢

网友(2013-11-10):
总点滴上油我也觉得麻烦,想来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把皮带轮放后面,把齿轮箱里密封起来,里面加30%机油,工程大了点,需要加2个油封,和密封胶条。

网友F:
主轴箱前后两端更换透明式油杯,可随时观看润滑情况。主轴箱传动齿轮涂二硫化钼润滑脂即可。最主要的是主轴箱前后两端滑动轴承的间隙要调整的合适。可在本栏目下栽0618的使用说明书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轴箱前后两端更换透明式油杯,可随时观看润滑情况。主轴箱传动齿轮涂二硫化钼润滑脂即可。最主要的是主轴 ...

网友G:
金属传动部件俺用铁氟龙干性喷剂+二硫化钼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金属传动部件俺用铁氟龙干性喷剂+二硫化钼

你好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铁氟龙干性喷剂和二硫化钼哪能买到?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