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目前正在模拟器联系中,请问要怎么练习提高才快?

楼主(2013-05-12):
新手目前正在
模拟器
联系中,请问要怎么练习提高才快? 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跑道对不准,不停地绕圈,还是落不直,而且飞机飞的时候有时候会看不清楚姿态,结果手指动作失误炸机。。。各位大侠都是怎么练习的?

网友A:
起飞后直接绕圈对准跑道降落。固定翼最难的就是降落。等你能对准跑道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飞行姿态、速度、偏转角度等其实都练得差不多了。能顺利降落后(连续10次降落至少要成功9次),再开始飞上去练空中控制(翻转是最好练的),差不多后再练倒飞等等,难度逐步增加。

网友:
楼上说的对着嘞,慢慢练习吧,你需要的是时间,每天1小时吧,参考戴式教学法。

网友A:
如果LZ是使用凤凰模拟器,且固定翼练的是涵道的话,建议直接用里边的涡喷(Turbine)飞机练手。涡喷飞机重量大,动力足,虽然起飞很慢,但空中速度和降落速度(惯性)都很大,比较难于控制。如果用涡喷降落没问题的话,再练涵道机的时候你会发现很轻松,涵道机的速度怎么这么慢啊?居然可以关闭油门滑翔降落。
如果练的是螺旋浆飞机,那我也没什么可提供参考的了,我没怎么练过。

网友B:
坚持每天练,到时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C:
多练习 连续几天感觉有一点点进步了 可以停1到 2天 在接着练习 这样也可以放疲劳和练腻的可能

网友D:
继续练习

网友E:
模拟器没10次 就上手好小子1000 我就是这样玩的。。。 再飞哥10次 又飞Z-84了。。 真爽。 我感觉我是比较有天赋的 哈哈哈。。。。。。。

网友F:
G6模擬器有訓練課程跟著練就OK!

网友G:
有时间就练,各种机型都练,功夫到了就没问题了。

网友:
一年对侧刚会

网友H:
飞直机跟多轴的飘过……

网友I:
我也正在练,感觉降落好难呀,请指教一下!

网友J:
模拟器加真机

网友K:
练着感觉烦是吗?跟我一样炸了一次又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