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好盈20A四合一电调故障!XXD2212电机冒烟!

楼主(2013-05-12):
今天飞四轴,突然就炸了下来。幸好飞的不高,再推油门的时间,电调M3接口上的电机正反抖动,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加大了油门,结果电机冒烟赶紧关油门,电机烫手。后来把电机接在电调别的接口上可以转动,用手感觉和别的电机劲一样大。电调M3接口刚开始接上电机有自检声响,油门最大用万用表测量其中一路电压为其他两路电压一半左右。后来接电机没有自检声响,油门最大电压两路为空,其中一路为有自检声响时一半电压。
情况补充:M3接口带5V输出,5V接飞控电压正常。

好盈20A四合一电调  XXD2212 KV1000 电机

问题一:电机是不是还可以使用?

问题二:电调是2013年5月2号在淘宝上买的,不知道好盈给不给维修。维修是不是要收费。

问题三:如果好盈不修,自己能不能修。

网友:
不是人为的话好赢电调好像可以修。

电机要是冒过烟最好先别用了,里面漆包线的漆多半烧掉一点,会有短路的风险。最好重新绕线。

网友:
四合一最大的缺点被楼主遇到了,这个必须修好,否则只能用来飞三轴了。

楼主:
昨天星期天,今天再联系下好盈的客服。昨天比较倒霉,希望今天会好。

还有测量电机3路线的电阻一样,但比另一个好的电机阻值低。

网友A:
我的四合一电调也遇到这问题了,是M4端口的电机冒烟

不知好盈的客服该怎么联系?

网友:
XXD2212的电机,应该用A30或者40的电调吧才能稳当吧,我前几天看小屁孩的贴子里有过类似的介绍,你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四合一电调也遇到这问题了,是M4端口的电机冒烟

不知好盈的客服该怎么联系?

好盈有官方网站的,上面有联系方法,我用的是QQ联系的。
他让我寄过去检修,今天中午发的物流。
希望有个好的结果!

网友B:
我的也是这么个情况,看来问题不少。。。联合起来要个说法。。。。。

网友:
话说好像售后不错,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么个情况,看来问题不少。。。联合起来要个说法。。。。。

售后让我把电调寄过去了,关键是 电调他们保修,但因为电调故障而损坏的其它配件就得不到赔偿了!

网友C:
我也是4合1电调,希望使用正常,还在调试阶段,还没试飞,只知道4合1的电调无比的热,超级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4合1电调,希望使用正常,还在调试阶段,还没试飞,只知道4合1的电调无比的热,超级热

是啊,飞不大一会就热了。但是还行吧,不算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