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升级完3.1后 GPS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3-05-12):
升级完后 高级校准  GPS 指南针校准 做完后  解锁电机  只有手动模式 推油门 有反应  姿态 GPS 解锁电机有反应 就推油门没反应 这是什么情况啊

还有 M1 跟M2电机的转向不一样吗  还有 是不是  M1装正桨 M2装反桨

楼主:
本人 新人一个  刚刚学会 装NAZA  刚能调试下  GPS模式下 绿灯 应该是快闪三下 还是 四下  忘记了 正常吗

网友A:
推油门要过半才能有反应,新的起飞方法不懂吗

楼主:
都 推到顶了  还是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油门要过半才能有反应,新的起飞方法不懂吗

都 推到顶了  还是没反应啊

网友:
请查看校准有无错误 插线有无错误
按图示得转动方向 装上浆后风朝下吹就是正确得

网友:
掰杆启动后,再推油门。

网友:
电调油门行程设置了没?
用调参软件看油门调试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