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怎么与华科尔D7对码试飞?。。唉

楼主(2013-05-12):
飞控按说明与接收器联线成功,接收器与遥控对码成功。。就是联接电机之后,靠,按照试飞前办四种遥杆的一种,就是无法转动。。飞控不停闪黄灯。应该是遥控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加油转动电机。华科尔D7啊D7,我不明你

网友A:
是3.1固件吧  是飞控在预热  等2分钟之后4下黄灯停了就能启动了

网友:
樓主,有否在naza 的程式上進行遙控教準?並且再進行高級教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3.1固件吧  是飞控在预热  等2分钟之后4下黄灯停了就能启动了

刚入手 NAZA-M,联接参调,提示升级3.1软固件,我竟然点升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晚一点再测试下,有结果通知!

网友B:
接错线了吧,刚刚QQ里教会一个,注意连线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错线了吧,刚刚QQ里教会一个,注意连线的方法。

没有接错啊。。唉,还不知道什么回事

网友:
我也是刚刚 学会的  你校正下指南针 应该就OK了  试下吧 手动模式切换GPS模式 6-10次  亮黄灯 就可以校正了  (对了 先把 机身水平放置 机头朝向南 )顺时针 转动360度 然亮绿灯 再机头朝下垂直顺镇中心轴  顺时针转动 360度 就OK了  我是刚弄好 自己琢磨的!
我这也是  就我自己 玩航模  没人教  多看看说明书 求人不如求己啊!

网友:
通道没接错,那就要在软件里检查四个通道的滑块方向是否正确,还有E文对不对的上号。
因为教的那个人用的是左手油门,可他控上手的模式却选的是4。
油门上,T滑块上。升降上,E滑块上。副翼左,A左。方向左,R滑块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接错啊。。唉,还不知道什么回事

最后,检查U通道设置的三档开关,拨动时,U通道滑块是否能在GPS-姿态-手动,三者之点移动,且滑块在字的中间同时能点亮兰色,

网友C:
看看除了油门通道外其它3个通道滑块是不是绿色,如果不是就不能启动了,慢慢调舵机行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看除了油门通道外其它3个通道滑块是不是绿色,如果不是就不能启动了,慢慢调舵机行程吧。

不要告诉我,你在遥控器的显示屏上看到的是一架直升机图按,我会晕倒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告诉我,你在遥控器的显示屏上看到的是一架直升机图按,我会晕倒的。

我是用D10的固定翼模式设置的,不调整行程前E通道的中位不是绿色,飞控遥控校准后才能正常,但断电后飞控依旧不认中位,后来调整控上的舵机行程才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D10的固定翼模式设置的,不调整行程前E通道的中位不是绿色,飞控遥控校准后才能正常,但断电后飞控 ...

新固件已經說明,遙控器遙杆中位,必須自行微調至綠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