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小床的动力刀头

楼主(2013-05-12):
自己看到别人做的动力刀头,意淫很久,终于动手做了一个,今天上电试了试,5mm钨钢铣刀,铣45号钢感觉像切豆腐一样爽。

网友A:
er8的夹头?
收了
呵呵,做的不错
那三个六角螺丝不碍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8的夹头?
收了
呵呵,做的不错

暂时没找到合适的沉头螺钉,先将就一下了

网友:
楼主什么床用 ,再上点照片吧

网友:
顶多吃刀30丝

网友A:
电机 是多大的?
电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 是多大的?
电压,电流

电机用的是万宝至MABUCHI 755电机RS-755VC,优点是转速高,扭矩大,最大工作电流18A,最大功率204W,最大扭矩1.1KG/cm,我暂时没有合适的电源用的15V10A的电源驱动的,缺点是开孔较多,尤其是电刷部分,还要搞个防尘罩装上才可以隔离铁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用的是万宝至MABUCHI 755电机RS-755VC,优点是转速高,扭矩大,最大工作电流18A,最大功率204W,最大 ...

真正的不足是

噪声大,发热量大

这个动力下,45钢变豆腐了?

那作主轴的JS要哭了

网友:
来个分解图

网友:
請問可以幫我做一個嗎?

网友:
5MM刀切45钢和切豆腐一样?敢问你的下刀量是多少?

网友:
以前有位模友在淘宝上买这样动力头的电机来着,系统重装后,找不到了!看到楼主的帖子,忽然想起!唉,相忘于江湖呀!
有知道的地址的,短我一下吧!谢谢先!

网友(2014-12-16):
图片能再详细些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