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泵(空压机)购买咨询

楼主(2013-05-12):
最近想入个气泵,就是喷漆用。打开某宝搜了下,琳琅满目,同样规格的,不同品牌之间差价也比较大。
有经验的朋友,给指点下,选这个主要要注意些什么的,国产的哪家做的好些?

网友:
同样想买路过

网友:
上海捷豹的无油机不错。噪音大概和半自动洗衣机工作的噪音一样大。我卖的2530。带w71 1.0口径喷枪刚刚够用。偶尔用用足够了。如果不考虑噪音的话。便宜就用奥图斯。耐用就捷豹。如果用得不多建议奥图斯就好.300块多点就能买的3P的。

网友A:
我的气泵是巨霸1.5KW的,带1.8口径喷枪完全供的上气,可连续喷漆。原来上班的工厂有一台浙江产的1.5KW的气泵,排气量比巨霸的小,最恼火的是这个气泵运转一会就过热保护(11月份),喷一会漆就得停下来。估计线圈是铝的,而且功率虚标

网友:
这东西还是买大点的 不要总是满负荷的用。

网友(2013-07-02):
引用 网友A:
我的气泵是巨霸1.5KW的,带1.8口径喷枪完全供的上气,可连续喷漆。原来上班的工厂有一台浙江产的1.5KW的气泵 ...

你的气泵在哪里买的啊,多少钱啊,上个图片看看啊

网友:
用得多就要买工业级的,像我这个

储气量要大一点,不然会频繁启动。我这个喷砂时都嫌小了。

电机用的220的

网友:
这个是浙江出的排气量小,国标的气泵重排气量大耐用。我有一个国标的气泵排气量0.17喷漆非常好重107公斤左右用了10年拉和新的一样,现在不喷漆想出手。

网友:
一般来说看你的使用场合,其实跟你买电脑一样看你是作什么用途。一般主要有几个指标供你选择:
1、电机的功率国内标的都有点高也有点虚,比如3HP,其实是指输入的功率且最多只有2.5HP。美国和加拿大的机器标的是输出功率且是实实在在的功率是1.5HP的就是1.5HP的。
2、就是最大输出压力,国内家用的一般为0.8MP,重启压力为0.6MP。
3、气罐的容积,这一点国内的也有点点虚标常见的有8L、24L、30L等几种。
4、还有泵头的类型,国内市面见的比较多的是有油的,但如果你是用来作喷涂的话还是选择无油的比较适合。
5、还有就是流量的选择了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参数了,理论上来讲功率越高气缸直径越大缸数越多行程越大流量就越高,这个根据你的需要选择。
另外,国外的品牌空压机大多数都是国内代工了,你在X宝上看到外国的二手空压机可以说都是国内做的,且价钱往往比新机器还要高得多。不建议购买。

网友:
顺便问一下喷砂要多大的泵?

网友:
喷砂最少要0.3L/min的,我常做喷砂,用的是图上的机,喷起来电机就不停,过5分钟就要歇一会儿让它缓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