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4108 vs 恒力4822

楼主(2013-05-12):
话说 电机是一个开销很大的部分  但好像也没有人实际测评这两个电机啊
我2个电机一样买了一个 简单测试了下4108 380kv 和4822 390kv 用的仿apc桨

我经测试了atg的仿1238桨 使用apm电流计大概测试  测试数据仅供参考
4822 动平衡泥打了2处 多一点 比较平整
4108 动平衡泥打了1处 比较少 但凹凸不平
4108 近角0度会低速会停转  并发出尖啸声 难道是传说中的堵转    4822没有试过

测试数据仅供参考 测试数据仅供参考
4108 380  atg1238
15度
约2a   约510
约3a   约660
约4a   约830
22.5度
约2a   约520
约3a   约670
约4a   约830
4822 390  atg1238
15度
约2a  约490
约3a  约620
约4a  约770
22.5度
约2a  约460
约3a  约640
约4a  约810

测试数据仅供参考 测试数据仅供参考
有没有人有更精确的测试啊  求发出来看看啊

网友:
当然可以发,我支持你,

网友:
有啥不能发的。。

网友:
问下后面的是代表拉力是吗?

网友:
6S电又贵 又重,重量上去后对机架强度是个考验。  你能测试下 KV610 与KV380的效率么? 难道KV610 1238桨 就比KV380 1238桨效率低?

网友:
果断支持朗宇  (恒力4830 20只电机 使用中  很后悔)

网友:
一直都是用朗宇

网友:
朗宇 4108 600KV 和恒力 4225 610KV  价格上差不多,不知道选哪个好~~~小纠结了。

网友A:
看上什么架子了。。。。我选了恒力的,尚未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上什么架子了。。。。我选了恒力的,尚未测试。。。

新装的,准备上ATG的600 4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装的,准备上ATG的600 4轴

600轴距,似乎上个4225就已经嫌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0轴距,似乎上个4225就已经嫌大了。

4108 个头也一样啊。用12寸桨,感觉差不多吧。。。不大啊

网友:
偶用的4108 还可以 也实惠。不过现在闲着在家。装的6轴。

网友:
4108比4225还大

网友:
是的 4108 比 4225  还大,但 4225 的功率要大点。。。

网友C:
功率这要和力效结合看了。不然不说明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功率这要和力效结合看了。不然不说明问题

那……  4108 和 4225 ~~~您怎么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  4108 和 4225 ~~~您怎么看

呵呵!这两个我都没用过,不敢乱看,只说4108给的数据不少,4225有限。而且我也不确定4225的定子是多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两个我都没用过,不敢乱看,只说4108给的数据不少,4225有限。而且我也不确定4225的定子是多大。 ...

现在就是 4225 的用户多。据TB上写的东西。4225 求效率, 4108 求稳定。

网友D(2013-07-10):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 4225 的用户多。据TB上写的东西。4225 求效率, 4108 求稳定。

4225的效率比4108低,就恒力自己给的数据都可以算出来,它的效率比4108低。
4225价格比4108贵,稳定性目前还不知道。
4225的定子尺寸大概是3608,只有4108的88%。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225的效率比4108低,就恒力自己给的数据都可以算出来,它的效率比4108低。
4225价格比4108贵,稳定性目 ...
4225的效率比4108低,就恒力自己给的数据都可以算出来,它的效率比4108低。
4225价格比4108贵,稳定性目前还不知道。
4225的定子尺寸大概是3608,只有4108的88%。

我測起來怎4225 比4108 效率高的多.

同樣的六軸機.
4225 可飛10分鐘以上,  4108 頂多只能飛8分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測起來怎4225 比4108 效率高的多.

同樣的六軸機.

你的实验肯定有不妥之处!

网友:
我还是觉得朗宇的东西好,,,,恒力好像就近几年刚出来的

网友F(2013-09-22):
楼主能给个4108 380kv使用的进角吗??我的4108 380kv用起来感觉转速上不去啊,只能用大桨,同一架4旋翼同一块电池,1447桨飞15分钟,1260只能全油门离地1m,无法飞行,1238飞行5分钟,电压3.8v就会掉下来,全油门也无法拉起!

而差不多重量的4旋翼和更重的y6,用的4225 390kv,12寸桨随便飞十几分钟,都是用一样的6s电,只差10kv的转速,会导致4108 380kv用12寸桨几乎无法飞行??

油门行程均已校准,12寸桨感觉明显达不到你测试的拉力啊,3.8v 6s电就会全油门也拉不上来?

现在我只能寄希望于进角问题

网友G:
正准备选电机,希望用过的大侠们出来论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正准备选电机,希望用过的大侠们出来论论

同样想了解。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给个4108 380kv使用的进角吗??我的4108 380kv用起来感觉转速上不去啊,只能用大桨,同一架4旋翼同一 ...

你用的是啥电调,我也是4108 380四旋翼,用铂金30,山寨1238在5级风下也能飞15分钟,6s 5200电池下来还有3.7。默认的进角。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你用的是啥电调,我也是4108 380四旋翼,用铂金30,山寨1238在5级风下也能飞15分钟,6s 5200电池下来还有3 ...

5级风。。。老大,5级风的对应风速是8-10m/s了,你还能飞?这样的风速4旋翼顶风全推杆都会被吹走,一般飞控的最大平飞速度也不过就是10m/s左右吧

我的这个4旋翼机架很重,是一个很异形的机架,带的是微单云台,不是电池不够,用1238桨电池大约在3.9v左右就会拉不住然后***掉高降落,也可能不是完全拉不住问题,也可能是一直高油门,电调过热保护了,因为我只用1238飞了一次,虽然电压下降快,但飞了5~6分钟左右看OSD电压还有23.好几v,飞机还在离我一百多米开外,40m左右高度,一直是看屏幕飞行,没看飞机,打方向时感觉视频晃动的厉害,然后抬头看飞机,迅速在掉高,然后就掉树上了,还好挂在树上,0损失,之后就再也没用1238飞过了...

电调是铂金30A,1447桨15分钟随便飞,再强调一下,这个4旋翼绝对比你认为的普通四旋翼重很多...但是也不应该会有上面这种情况啊...总之我感觉4108的劲没使出来

另外一架Y6 用的4225 390kv,1238该带的都带上也能飞15分钟,空机可以20分钟以上,懒得试了,估计25分没啥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的实验肯定有不妥之处!

这个得看配桨啊,就朗宇自己的电机v3508,基本就等于恒力的4225,尺寸基本一模一样

v3508 380kv带1238桨的效率就高于4108 380kv,朗宇自己的数据,4108只有14及以上桨效率才会高于v3508,而且,你还忽略了电机自身重量对效率的影响,4225要比4108轻些,整机重量上也能占一点点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F:
5级风。。。老大,5级风的对应风速是8-10m/s了,你还能飞?这样的风速4旋翼顶风全推杆都会被吹走,一般 ...

那天风确实很大,4级以上肯定有,人站着会被风吹的脑袋嗡嗡嗡的,所以我估计有5级的阵风。悬停的时候机架有个不小的倾斜角度,而且会一直剧烈晃动在阵风中调整姿态。= =现在回想有点后怕。

后来试了1555碳桨操作变迟钝,但是力效比较高。起飞重量2.5kg。一直摸不透4108四旋翼该用什么桨,真苦恼。

网友:
这个测试得比较仔细了,顶.
高电压的效率就是好,2a就有500多g的拉力了.就算25.2v也才50w.力效有10!!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个得看配桨啊,就朗宇自己的电机v3508,基本就等于恒力的4225,尺寸基本一模一样

v3508 380kv带12 ...

4108 KV380 你就老老实实用1555桨吧,感觉这电机配这桨最合适。不论从官方的数据还是实践感觉都是它。 我4旋,云台,图传,OSD 挂上6S 6000MAH电池起飞重量2960G,  3.6V报警, 乱飞20分钟报警下来。回到3.7.

网友(2014-05-18):
大家这是摸着石头过河呀!
在前进的路上金银洒满地!
恒力我用着4822,690kv值,四轴,1555碳纤桨,2500克总重,4s5200电池只能耍12分钟。感觉很不理想,期待更加合理的电机给出15分钟以上的续航吧,不知道你说的朗宇会好些么?

网友:
观帖觉郎宇还不错

网友(2014-07-24):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两个我都没用过,不敢乱看,只说4108给的数据不少,4225有限。而且我也不确定4225的定子是多大。 ...

4225相当于朗宇的3508 听别人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4108 KV380 你就老老实实用1555桨吧,感觉这电机配这桨最合适。不论从官方的数据还是实践感觉都是它。 我 ...

正式这个数据, 这边飞友情况基本一致, 25分钟上下3分钟. 飞跃及自制650机架都差不多.

网友:
说实在的朗宇的3508 那个效率才高呢尤其是380的我朋友他们飞3508的四轴轻松30分钟,带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