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轴自悬转画圈,是哪块有问题了,求解?

楼主(2013-05-12):
八轴自悬转画圈,是哪块有问题了,求解?

一起飞,不平稳有斗动,但是正常起飞了,在空中呆了不到一分钟,然后失控,自动旋转画圈,掉落……求解。

网友:
楼主您好,请PM您的qq给我

网友A:
自旋画圈,如果那么没有翻覆,可以说楼主的动力部分出问题了,WKM 5.20固件当8个电机或者6个电机的其中一个出问题的时候,会进入保护模式,可控的自旋模式降落。请楼主检查你的电机,和电调,包括是否有做电调行程同步,检查电调是否和电机匹配,这些都很重要,还有就是检查线是否有虚焊

网友:
应该是地磁仪的问题'我的哪吒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换个GPS模块就解决了

网友:
失控返航 炸鸡视频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9777&extra=page%3D1  别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旋画圈,如果那么没有翻覆,可以说楼主的动力部分出问题了,WKM 5.20固件当8个电机或者6个电机的其中一 ...

感谢 解答,但后面又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大疆技术是感应问题!我现在也不知道!但是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