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量260汽油机的大浆转速

楼主(2013-05-12):
请教下,

网友A:
某宝上有测转速的东西。。

网友:
用这种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83.7ETqR0&id=1587856676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有测转速的东西。。

先前有用过,不过很难观测啊,眼睛受不了,而且我用GV-1定速的,齿轮比7.9,定速设1380,但是如果按这个转速表看要测到1600转左右观测的才看起来比较慢的闪,到底相信那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前有用过,不过很难观测啊,眼睛受不了,而且我用GV-1定速的,齿轮比7.9,定速设1380,但是如果按这个转 ...

不是那个魔镜。。。就是一个显示器,旁边有个口,你把大桨下了,把动力输出轴插进那个设备就可以显示转速了。。。叫做接触式转速表。。你也可以买激光非接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那个魔镜。。。就是一个显示器,旁边有个口,你把大桨下了,把动力输出轴插进那个设备就可以显示转速 ...

不飞起来转速有意义吗,带大浆悬停的转速和不带浆的转速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飞起来转速有意义吗,带大浆悬停的转速和不带浆的转速不一样的

带大桨。。也是可以测的。。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大桨。。也是可以测的。。应该。。

请问有没连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连接看看

我在某宝里面找到了激光式的非接触转速表。。你直接搜索:光电转速表。。

网友:
汽油机那个点火器本身有个霍尔转速信号输出,没有那个配套的转速表 ??算一下减速比不就知道大奖转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