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目标锁定问题

楼主(2013-05-1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想让天行者上面的摄像头锁定地面某个我想观察的目标,如何进行操作,需要加什么设备?谢谢

网友:
定点绕圈飞可否解决?

网友:
这应该是个高技术

网友A:
可以。不过只能实现较低级的。
装个GPS,然后编程让飞机围绕某点盘旋。

你要实时抓捕移动目标的,必须使用摄像头。圈定目标后可以一直凝视该目标。这要用到一个目标捕获软件,该软件在PC机上运行。那么你得装台PC在上面,这就需要较大载荷的无人机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只能实现较低级的。
装个GPS,然后编程让飞机围绕某点盘旋。

海版主呀,那个编程工作需要对机器编程语言很熟悉,而且需要开发平台,才能完成的
业余爱好者一般只能使用厂家开发好的,成熟的产品功能

网友:
额 你说得是。。我只从我的角度出发没考虑他哪个能否实现的问题。

网友:
多轴飞行器很简单就能实现。固定翼自己写飞控的程序,应该也能,就是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