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快来啊。WIN7装不了NAZA驱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哦

楼主(2013-05-13):
我的win7系统怎么也装不了naza驱动,usbser.sys也下载进去,一样不行。。试过很多次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呢?是不是不支持WIN7啊.......

什么都试了。。重装过系统。。还是下载新的WIN7。。什么usbser都下载来试N遍了。。。

网友:
系统缺了个USB驱动,索索这论坛有下载的。

网友:
二楼能否给个链接。

网友:
DJI一直没有解决64位系统的问题,不论是win7还是win8

网友:
我的win7-64位的没问题啊

楼主:
usbser.sys已经找来下载了。一样不行。。。。。。。

我是win7 64位的,,现在都是64位的系统多啊。。

网友A:
楼主请试一下这个,或者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2297&extra=page%3D1这个帖子3楼的方法,如果还不行请PM您的qq给我

usbser.sy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试一下这个,或者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2297&extra=page%3D1这个 ...

也是不行

这个补丁装不了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压缩包里面的readme文件,里面有操作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压缩包里面的readme文件,里面有操作方法。

下载试了,结果还是一样,不行。。

楼主:
还是不行啊。。据说要搞个什么补丁,。。是怎么回事哦。。

网友(2014-03-04):
我也是啊,

网友B:
我也是WIN7 ,也装了补丁,还是一样,后来找了不少方法,最后终于可以了,不过每次用调参软件前都要做这个动作,就是开机时候按F8键进入选择界面,选停用哪个什么数字签名的选项,然后就可以连接上了,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WIN7 ,也装了补丁,还是一样,后来找了不少方法,最后终于可以了,不过每次用调参软件前都要做这个 ...

据说win8的驱动有带签名 ,这个驱动也可以用在win7上,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2014-05-12):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压缩包里面的readme文件,里面有操作方法。

非常感谢,我刚才遇到WIN764位安装不了问题,照此方法顺利解决,

网友(2014-06-27):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压缩包里面的readme文件,里面有操作方法。

用这个办法驱动安装成功。谢谢!WIN7 64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压缩包里面的readme文件,里面有操作方法。

你好,我的驱动安装成功了,但是插上电脑没反应,求解决方法

网友:
还是换正版系统吧

网友(2015-02-11):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试一下这个,或者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2297&extra=page%3D1这个 ...

80378827qq无法安装驱动

网友:
在dji的管网,常见问题里面,有这个,86位就是32位,一定要选择自己合适的系统;然后就是如果你的系统是超级绿色精简版,那就重装系统吧。

网友:
我试过各种文件都不能解决,然后我直接装了个虚拟机,在虚拟机里面装个32位的XP,也不大,用虚拟机里的系统一下就连接好了DJI,啥问题木有

网友C:
DJI WIN 驱动程序
http://download.dji-innovations. ... river_Installer.zip
下载它就好了 看提示
还有 我是最早购买NAZA 不知道 那个时候的NAZA叫什么 反正是没有 M 这个标记 系统调参是 V2 的 不理解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
还有个 360 打补丁 看补丁有个显示 USB
官方
Windows6.1-KB2581464-x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