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机的排量越大动力越大吗???电机呢?

楼主(2013-05-13):
油动机的排量越大动力越大吗???电机呢?如何看油机跟电机的动力???油机还分等级的?

网友:
对的,内燃机是气缸容量越大的功率越大,航模用内燃机的等级就是指其排量,50级就是指单缸排量0.50立方英寸。电机嘛,自然是个头越大功率越大,哈哈。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电机个头越大动力就越大

网友A:
电机,绕组的圈数多,转速就高,功率就高,绕组的漆包线越粗扭力就越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绕组的圈数多,转速就高,功率就高,绕组的漆包线越粗扭力就越大

这个……  不敢苟同啊。

简单说来,电机绕组的圈数越多,转速就越低,磁钢的数量越多,转速也越低。漆包线粗,则单股线能承受的电流会比较大,但是单股粗线和多股细线并绕也不能直接说谁能扛的电流更大。

网友C:
要看马达的材料来决定马达的功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  不敢苟同啊。

简单说来,电机绕组的圈数越多,转速就越低,磁钢的数量越多,转速也越低。漆 ...

感谢指正,我也是瞎忽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马达的材料来决定马达的功率的

那么一般人怎么知道马达的动力大小????用什么单位形容??匹???

网友C:
可以用公式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公式来计算

跪求公式...发现DIY....虽然很多配件可以购买成品,但是很多捞下的物理知识要重新补充.....不然还真玩不转,.,....

网友C:
你看一下初中物理学中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D:
电机个头越大动力就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个头越大动力就越大

这也太笼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下初中物理学中的

实在找不到了...

楼主:
问下多轴的推重比多少最好?

网友:
功率大的马达线圈少,线径粗,通过的电流大。体积也大。功率小的线圈多,线径细,通过的电流小。体积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指正,我也是瞎忽悠的~

你不能瞎忽悠的,,,这给人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我先替斑竹批评一下你,,,,你没发现这新手很多么??要提高他们的兴趣,,,反之,,就会降低他们的兴趣,,,,,,下雨了,你别忘了收衣服,,,